[STC单片机] 什么?STC硬件80mA大电流LED数码管自动刷新驱动居然可以8位亮度256种组合?怎么实现

楼主(2024-01-27):
什么?RMB1.6 !  STC8H4K32TL-40MHz-LQFP48/32, QFN48/32
16个触摸按键,硬件自动刷新驱动32个8段LED数码管,或16个米字形数码管
80mA大电流硬件LED数码管自动刷新驱动器居然可以8位亮度256种组合
怎么实现的!!!

↑ ↑ ↑ 首先起一个比较吸引人的题目 ↑ ↑ ↑
这是之前的帖子:
https://www.stcaimcu.com/forum.html?mod=viewthread&tid=6257
然后是正文:
因为我要用电位器调米字数码管的亮度,但是STC8H4K64TL只支持3位亮度,调起来一级一级的蹦看起来很明显,一点也不丝滑,想了很多办法都不能很优雅的解决这个问题,后来过了几天灵机一动就解决了,在此我把这个方法命名为STC8H4K64TL的“硬3软580mA大电流硬件LED驱动器亮度调节方法,不废话了,具体看程序,无关代码已删除,关键代码都写了备注。

程序:

unsigned char                SEG_Bri;        //8bit亮度,范围0~251

void PWM_Func(void)
{
        SEG_Bri=(unsigned char)((pow((float)Filter_Value,2.2F))/351204.0F);        //Gamma校正,输入Filter_Value,范围0~4095,输出SEG_Bri,范围0~251
}

void SEG_Func(unsigned char temp)        //输入temp,范围0~8,对应亮度0%、12.5%、25%、37.5%、50%、62.5%、75%、87.5%、100%
{
        if(temp>8)                                                //无效数据限幅
        {
                temp=8;
        }
        if(temp)                                                //大于0亮
        {
                LEDCTRL=7-(temp-1)|0x90;        //计算LEDCTRL
                COMEN=0x1F;                                        //开COM
                SEGENL=0xFF;                                //开SEG
                SEGENH=0x3F;                                //开SEG
        }
        else                                                        //否则灭
        {
                COMEN=0x00;                                        //关COM
                SEGENL=0x00;                                //关SEG(不关低亮度有鬼影,仅在硬件亮度频繁在0和1之间切换时有)
                SEGENH=0x00;                                //关SEG(不关低亮度有鬼影,
仅在硬件亮度频繁在0和1之间切换时有
                LEDCTRL=0x97;                                //无法关闭,只能设置为最低亮度
        }
        COM0_DA_L=(unsigned char)SEG_Buf[SEG_Addr];
        COM0_DA_H=(unsigned char)(SEG_Buf[SEG_Addr]>>8)&0x3F;
        COM1_DA_L=(unsigned char)SEG_Buf[SEG_Addr+1];
        COM1_DA_H=(unsigned char)(SEG_Buf[SEG_Addr+1]>>8)&0x3F;
        COM2_DA_L=(unsigned char)SEG_Buf[SEG_Addr+2];
        COM2_DA_H=(unsigned char)(SEG_Buf[SEG_Addr+2]>>8)&0x3F;
        COM3_DA_L=(unsigned char)SEG_Buf[SEG_Addr+3];
        COM3_DA_H=(unsigned char)(SEG_Buf[SEG_Addr+3]>>8)&0x3F;
        COM4_DA_L=(unsigned char)(SEG_Buf[SEG_Addr]>>15)&0x01;
        COM4_DA_H=0x00;
}

void Init(void)
{
        P_SW2|=EAXFR;

        //PxMx在这里设置一下,硬件LED驱动器相关IO设置成推挽
        P2DR=0x00;

        AUXR=0x55;                                //设置定时器0为12T模式,设置定时器1为1T模式,使能定时器2,设置定时器2为1T模式,选择定时器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为16位不自动重载模式,设置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载模式
        TM2PS=0x00;                                //设置定时器2分频器

        TL1=(0x10000-6400);                //设置定时器1初始值(6400)频率同步,160*8*5=6400
        TH1=(0x10000-6400)>>8;        //设置定时器1初始值(6400)频率同步,160*8*5=6400
        TF1=0;                                        //清除TF1中断标志位
        TR1=1;                                        //打开定时器1
        ET1=1;                                        //启用定时器1中断

        COMEN=0x1F;                                //使用的COM
        SEGENL=0xFF;                        //使用的SEG
        SEGENH=0x3F;                        //使用的SEG
        LEDCTRL=0x90;                        //默认最大亮度
        LEDCKS=0x00;                        //最高频率不分频

        EA=1;

        COM0_DA_L=0x00;
        COM0_DA_H=0x00;
        COM1_DA_L=0x00;
        COM1_DA_H=0x00;
        COM2_DA_L=0x00;
        COM2_DA_H=0x00;
        COM3_DA_L=0x00;
        COM3_DA_H=0x00;
        COM4_DA_L=0x00;
        COM4_DA_H=0x00;
}

void main(void)
{
        Init();
        while(1)
        {
                PWM_Func();
        }
}

void Timer1_Isr(void) interrupt 3
{
        static unsigned char temp,temph,templ;
        if(SEG_Bri>0&&SEG_Bri<=4)        //1、2、3都按4处理,否则极低亮度闪烁明显,因为硬件LED驱动器运行到哪里不知道,也没有中断,频率不能绝对同步
        {
                SEG_Bri=4;
        }
        temph=SEG_Bri/28;                //因为硬件量化级数是0~8共9级,9的倍数在8位之内最大值为252,所以SEG_Bri为0~251,软件量化级数为252/9=28,temph为MSB,给硬件,范围0~8
        templ=SEG_Bri%28;                //因为硬件量化级数是0~8共9级,9的倍数在8位之内最大值为252,所以SEG_Bri为0~251,软件量化级数为252/9=28,templ为LSB,给软件,范围0~27
        if(templ<=temp)                        //和模拟电路PWM类似,temp为上升锯齿波,templ为固定值,二者比较即可形成PWM,如果等于也按本级亮度处理,不然最高亮度temph溢出
        {
                SEG_Func(temph);        //硬件为本级亮度
        }
        else
        {
                SEG_Func(temph+1);        //硬件为下一级亮度
        }
        temp++;                                        //计数器扫描,范围0~27
        if(temp==28)                        //溢出
        {
                temp=0;                                //清零
        }
}

此贴来源:www.stcaimc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04&page=1&extra=#pid54552

网友A(2024-03-18):
矩阵扫描啊

网友B:
我拿普通的STC管脚直接驱动数码管都能用,限流电阻都不用,整机电流才十几毫安。

楼主(2024-06-05):
老铁们最新带触摸的STC8H数据手册已更新,下载地址:www.stcai.com/cp_stc8hxl

手册写的有一些疑问,, https://www.stcaimc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16&extra= 回来解释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