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NUCLEO-C031C6开发环境构建

楼主(2024-01-27):
NUCLEO-C031C6 是意法半导体推出的低成本MCU 系列之一。它非常适合快速原型设计制作,其标准化的接口设计使设计人员可以在整个Nucleo产品中通过组合来快速构建和重复利用其附加硬件。在该开发板上提供与Arduino兼容的接口及标准化的ST连接器 (Morpho),可对MCU上的IO资源加以使用。
此外,该开发板还提供了即用型的软件示例,并可以IAR和Keil为开发工具。NUCLEO-C031C6配有ST-LINK/V2-1在线调试/编程器,既可与板载MCU配合使用,也可在独立模式下与包含STM32 MCU的其他应用配合使用。
开发板的外观如图1所示,其器件主要是采用单面布局设计。
图1 外观

通过开发板上的USB接口,可为开发板供电及下载程序。
在上电后,会有U盘的盘符呈现,见图2所示。
2  U盘盘符

此外,在打开设备资源管理器的情况下,会见到虚拟串口,见图3所示。
3 虚拟串口

此时,除了电源指示灯被点亮外,还有一个测试指示灯在快速的闪烁,若按下蓝色的用户键,则会改变指示灯的所示频率。
4 上电效果

为进行开发测试,需搭建相应的开发环境,这里选用的MDK,并采用较新的版本,否则在编译时会报错。
随后是安装芯片支持升级包,在安装后即可在芯片列表见到对该芯片的支持,见图5所示。
5 芯片支持

此外,还需下载开发板的例程,在打开例程后其界面如图6所示。
6 打开例程

经编译,其结果如图7所示。
7 完成编译

为进行程序的下载,在连接电脑的情况下,其状态如图8所示。
8 连接状态

下载的烧录算法如图9所示,在完成下载后其状态如图10所示,说明下载正常。
9 烧录算法

10 完成编译

在完成下载后,经重新上电可见到LED灯又闪烁起来,但此时按用户键已不会再切换闪烁频率,说明下载完全正确。

网友A:
这个主频多高啊?

网友B:
u盘拖拽是芯片还是stlink上带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频多高啊?

M0一般都是48M

楼主:
引用 网友B:
u盘拖拽是芯片还是stlink上带的啊

应该是通过stlink来实现的吧

网友D(2024-02-26):
其实使用cubemx来构建工程也是很不错的,然后再配置编译链为keil,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