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温度变送器

楼主(2024-01-27):
一个老的晶体管温度变送器,隔离的。虽然已淘汰,但是可以学习下负反馈被前人的灵活运用。
看的有点晕,手绘了一遍。

环路图:

总结:
1、没有看到传说中的差分对,很吃惊。
2、应该属于电流串联负反馈,此放大器为跨导放大器。输入回路电压串联,输出回路电流采样。
3、晶体管时代的电阻网络的确复杂,电压源也是浮置的。输入信号,偏执,反馈信号是通过电阻网络进行运算,初看特别头晕,连个地都找不到。
4、还有个磁放大器版本,看着更是头晕。

楼主:
参考以前AD797发的隔离栅的思路。将电路改造了一下。

输出改成电压,两个相同的绕组,输出特性近似相同。

网友A:
眼睛看坏了不赔

网友B:
这都是电子管时代的残留,电子管要正常工作偏置电压有几百伏,想要放大mV基本的微弱直流显然不可能直流耦合,就把直流变成交流放大,用变压器耦合或者电容耦合滤掉直流偏压,再用振动子(结构类似继电器,50Hz频率在两个触点间切换)一类的零件给变成直流。

类似原理的还有ICL7650这一类Chopper-Stabilized运放,先切成交流放大再还原成直流,获得极低的失调电压。

网友C:
电子管时代的电子工程师也是很牛的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