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apm32f003的SWD接口能否复用GPIO功能

楼主(2024-01-27):
apm32f003的SWD接口能否复用GPIO功能

网友A:
可以的,用户手册GPIO寄存器部分有这个寄存器,但使能后就用不了debug功能,需要擦除代码才能重新debug下载,为了后续擦除方便,您这边可以在失效swd的时候加个500ms延迟,具体怎么操作需按照你的使用需求来。

楼主:
谢谢,试了,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