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板子上预留的烧录接口你选择哪种连接器?

楼主(2024-01-27):
兄弟们,你们的板子上的烧录接口是预留2.54间隔的还是其他小型的连接器呢?以前都是预留2.54方便连接,不知道大家都怎么处理这个的?

网友A:
推荐2.54排针,一般4跟就行了。

网友A:
只要你的板子有足够空间,就这么做,如果没有足够空间小一点可以。预留个小插座。

网友B:
我的烧录线适合哪种就用哪种,实在不行先做个转接线

网友C:
2.54的比较通用啊

网友D:
最常用的就是2.54接插件

网友E:
比较常用的还是2.54的接口的。

楼主:
看来大家都是用2.54接口,继续使用。

网友F:
就留四个点,然后用探针压着下载

网友G:
2.54的连接器比较大,可以考虑那种1.25的白色端子这种

网友H:
随意啊,一般都是2.54*4P的吧,比较多

网友I:
还是用排针比较稳妥,烧录也方便

网友J:
我都是做触点,然后用工装烧录

网友K:
现在也是2.54的排针好用的啊

网友L:
得看烧录需要几个口的吧,有些就串口这种,就随意了

网友M:
你可以参考jlink,对应一下就好了

网友N:
我觉得还是排针吧,都好找也好接

网友O:
你都做什么板子啊?用的啥烧录器?参考一下对应的烧录器就好了

网友P:
没啥参考的,我觉得就是趁手,怎么方便怎么来

网友Q:
2.54比较通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