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脑机接口是通过什么介质与大脑通信的?

楼主(2024-01-27):
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BCI)是一种技术系统,它允许直接从大脑获取信息或向大脑发送信息,实现人脑与计算机或其他外部设备之间的直接通信。脑机接口的实现通常涉及使用一些介质来与大脑进行交互。

有几种主要的脑机接口技术,它们使用不同的介质与大脑通信:

电生理信号: 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phy,EEG)是一种常见的脑电生理信号测量技术。通过在头皮上放置电极,记录大脑皮层的电活动。这些电信号可以被放大、过滤和解释,以获取关于大脑活动的信息。BCI系统可以通过分析EEG信号来获取用户的意图。

植入式电极: 有些BCI系统使用植入式电极,将电极直接植入大脑组织中,以记录神经元的活动。这通常需要手术,并且用于更精确地捕捉大脑信号,适用于某些医疗应用和研究。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 fMRI通过测量大脑区域的血液流动来检测神经活动。虽然fMRI通常不是实时的,但它可以提供高空间分辨率的大脑活动图像。在某些研究中,fMRI被用于开发基于大脑活动的控制接口。

近红外光谱法(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NIRS): NIRS使用近红外光测量大脑区域的血氧含量。这种技术可以用于监测大脑的氧合水平,从而提供与大脑活动相关的信息。

这些技术各有优劣,并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选择。一些BCI系统可能结合多种技术,以提高信号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楼主:
你了解脑机接口技术吗?

网友A:
好像是啥电波吧

网友B:
这个是通过脑电波的,EEG?

网友C(2025-09-08):
脑机接口(BCI)与大脑通信的核心介质是神经电信号,部分还涉及光、化学信号。侵入式 BCI 通过植入大脑皮层的电极,直接采集神经元放电产生的电信号;非侵入式 BCI 则借助头皮电极(如 EEG)、近红外光谱等,间接捕获大脑活动的电或光学信号,再将信号转化为机器可识别的指令,实现双向或单向通信。

网友D:
脑机接口主要通过两类介质与大脑通信,一类是侵入式的电极阵列,需植入大脑皮层或深部核团,直接接触神经细胞获取电信号;另一类是非侵入式的传感器,如头皮脑电图电极、近红外光谱探头等,通过头皮或颅骨外检测大脑活动信号,再将信号转化为机器可识别的指令实现通信。

网友E:
植入式电极直接植入大脑组织中,用于更精确地捕捉大脑信号,通常用于医疗应用和研究。

网友F:
脑机接口(BCI)与大脑通信的核心介质是神经电信号,另有基于神经化学信号的方式(较少见)。它通过植入式(如电极阵列植入大脑皮层)或非植入式(如头皮脑电图电极)设备,捕捉神经元活动产生的电信号,经信号处理、解码后转化为指令;也可反向将外部电 / 光刺激信号传入大脑,实现 “大脑 - 设备” 双向通信,适配医疗、辅助控制等场景。

网友G:
脑机接口与大脑通信的核心介质是神经电信号,另有局部场电位、神经递质等辅助介质。它通过植入式电极(如微丝电极)或非植入式传感器(如脑电图电极),捕捉大脑神经元活动产生的电信号,经信号处理后转化为指令,或反向将外部电 / 光刺激信号传递给大脑,实现双向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