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使用中断来实现在程序执行过程中响应外部事件的功能?

楼主(2024-01-27):
中断是一种用于在程序执行过程中立即暂停正常的顺序执行,以处理特定事件或条件的机制。PIC(Peripheral Interface Controller)单片机通常支持多种中断,其中包括外部中断、定时器中断、串口通信中断等。中断可以通过外部事件触发,如按键输入、传感器触发、定时器溢出等。

在PIC单片机编程中,使用中断的基本步骤如下:

中断配置: 首先,需要配置单片机的中断控制寄存器和相关寄存器,以选择中断源、设置中断触发条件和优先级等。

中断服务子程序: 编写中断服务子程序,这是一个特殊的函数,用于处理中断事件。当中断被触发时,控制会转移到中断服务子程序执行相应的任务。在程序中必须定义这个函数,例如:
#pragma interrupt YourISR
void YourISR(void)
{
    // 处理中断事件的代码
}

楼主:
中断使能: 在主程序中,需要使能相应的中断。这通常通过设置中断使能寄存器的相应位来实现。

主循环: 主程序继续执行正常的任务,而当中断条件满足时,控制会转移到中断服务子程序执行相关任务。一旦中断服务子程序执行完毕,控制返回到主程序。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演示如何在PIC单片机中使用外部中断:

#include <xc.h>

void YourISR(void);

void main(void)
{
    // 配置外部中断触发条件和优先级
    // ...

    // 使能外部中断
    // ...

    while (1)
    {
        // 主程序执行正常任务
        // ...
    }
}

#pragma interrupt YourISR
void YourISR(void)
{
    // 处理外部中断事件的代码
    // ...

    // 清除中断标志
    // ...
}

网友A:
中断是每执行完一条语句就判断有没有中断产生啊

网友B:
在中断里面实现程序的逻辑,需要注意delay的事情。

网友C:
中断函数的代码尽可能的短,因为中断函数里的代码是需要单片机cpu来运行的,主函数会停止运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中断是每执行完一条语句就判断有没有中断产生啊

之前一直不理解中断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E:
中断里最好不要做太消耗资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