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在PIC单片机中,如何使用模数转换器

楼主(2024-01-27):
使用PIC单片机的ADC模块进行模拟信号的数字化转换通常需要经过以下步骤:

配置ADC模块: 在程序中需要配置ADC模块的寄存器,以确定转换的参数,例如参考电压、转换时钟等。这通常涉及到ADCONx寄存器的设置。
  1. // 示例配置ADC模块
  2. ADCON0 = 0b00000001; // 设置参考电压和通道
  3. ADCON1 = 0b00001110; // 设置ADC时钟分频和结果格式
选择ADC通道: 选择需要进行模拟信号转换的输入通道。这是通过配置ADCON0寄存器的位来实现的。
  1. // 示例选择ADC通道
  2. ADCON0bits.CHS = 0b0000; // 选择AN0通道
启动ADC转换: 在程序中需要启动ADC转换。这是通过设置ADCON0寄存器的启动位(GO/DONE)来实现的。
  1. // 示例启动ADC转换
  2. ADCON0bits.GO = 1; // 启动ADC转换
等待转换完成: 等待ADC转换完成,可以通过轮询检查ADCON0寄存器的GO/DONE位,或者使用中断来实现。
  1. // 示例等待ADC转换完成
  2. while (ADCON0bits.GO); // 等待转换完成
读取ADC结果: 转换完成后,ADC模块会将数字化的结果存储在相应的寄存器中,例如ADRESH和ADRESL。程序可以读取这些寄存器来获取ADC转换的结果。
  1. // 示例读取ADC结果
  2. unsigned int adcResult;
  3. adcResult = (ADRESH << 8) | ADRESL; // 合并高位和低位

楼主:
重复过程: 如果需要进行连续的模拟信号转换,可以在程序中重复以上步骤。可以选择不同的通道进行多通道转换。
// 示例连续进行ADC转换
while (1)
{
    ADCON0bits.GO = 1; // 启动ADC转换
    while (ADCON0bits.GO); // 等待转换完成
    // 读取ADC结果并进行处理
}

楼主:
通过以上步骤,PIC单片机可以使用其内置的ADC模块进行模拟信号的数字化转换,从而方便地获取传感器信号或其他模拟输入的数字化表示。

网友:
过程是这样的,如果使用MCC配置,那也是这个流程,不过最后会自动生成相关的库函数。

网友A:
图形化配置比较方便

网友B:
DA和AD一直是单片机的优势

网友C:
模拟转到数字,和数字转到模拟,都是需要基础知识的

网友D:
ADC是真难做啊。各种因素都有影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DC是真难做啊。各种因素都有影响

尤其是温度啊,有次在笔记本散热那调好,到机房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