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使用开关电源供电,如何滤波?

楼主(2024-01-27):
在使用开关电源供电时,滤波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有效减小电源输出中的噪声和干扰。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滤波方法:

输入滤波:

输入电容滤波: 在开关电源的输入端,通常会使用电容器来平滑输入电压,减小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这可以是电解电容或陶瓷电容。
输入电感滤波: 输入电感也可以用于减小高频噪声。它阻碍高频信号通过,同时允许直流信号通过。
输出滤波:

输出电容滤波: 在开关电源的输出端,安装一个电容器来减小输出电压上的纹波。电容的容值和电压要选择适当。
输出电感滤波: 输出电感可用于减小输出电压上的纹波,并提高输出电压的稳定性。
线性稳压器:

在开关电源的输出端添加线性稳压器,以进一步减小输出的纹波和噪声。
共模电感:

在输入和输出线路中使用共模电感,它有助于减小共模干扰。
滤波电阻:

在电源线路中添加适当的电阻,以帮助消除高频噪声。
电源滤波器:

使用专门设计的电源滤波器,如LC滤波器,来进一步减小噪声。
屏蔽:

在输入和输出线路中使用屏蔽来阻挡外部电磁干扰。

楼主:
请注意,具体的滤波方法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和开关电源的设计。在实际应用中,建议参考相关的开关电源设计手册,并根据具体的要求进行调整。同时,滤波措施的选择也需要考虑成本、体积和效果等因素。

网友A:
要考虑开关噪声,好的开关电源是在输出时候进行滤波的。

网友B:
开关噪声怎么减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