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PSoC6产品特色

楼主:
PSoC6产品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产品,复杂程度是我目前见过的MCU产品中最高的,超过了PIC单片机,一度以为PIC是最精巧的一种,我就把了解到的一些特性说一下:

特点一、引脚可以做PIN2PIN硬链接,就是可以将一个或多个引脚互相“连接”,就像是用导线连起来一样,设置后不需要软件的参与,例如:将一个按键PIN和一个LED PIN连接,按下按键LED就会亮,松开即灭。因为没有软件的参与,这种方式的反应速度是极快地,就像CPLD一样。

特点二、UART、SPI、IIC这些串行外设统都由SCB(串行通讯块)实现,唯一的限制是一个SCB在同一时刻只能定义成一种设备,这种设计可以灵活的配置串行外设的数量,这就避免由于某种外设的数量不足而更换更高级的芯片的情况,就像FPGA一样只要资源够就可以使用。甚至可以实现自定义协议的串行外设,例如:用SCB操作74HC595。当然这不是PSOC独有的,PICO也有这样的单元。

特点三、TrigMux 多路复用器,这个功能能够将多个外设协同工作,就像STM32中使用Timer触发ADC一样,不过有特色的是该模块是一个单独的独立模块,这样可以灵活的将需要协同的设备组织到一起,而不是固定几种组合。

Psoc6是Cypress的产品,应该有很多的特性,大家积极参与。

网友A(2024-01-29):
Cypress被英飞凌收购了吗?

网友B:
UART、SPI、IIC这些串行外设统都由SCB(串行通讯块)实现,唯一的限制是一个SCB在同一时刻只能定义成一种设备

网友C:
TrigMux 多路复用器,这个功能能够将多个外设协同工

网友D(2024-02-29):
PSoC6 等MCU 支持 TriggerMux 可以支持多个外设的同步触发,另外丰富的TCPWM的资源本身可以作为trigger序列的中间节点,完成很多硬件同步的工作,减少软件代码实现的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