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的内部上下拉电阻多大?

楼主(2024-01-28):
有人知道不,用于判断一下I2C要不要用外部上下拉电阻了。

网友A:
最大值为50K欧

网友B:
一般都是1.5K-10K都是可以的

网友C:
这个上下拉是为了总线稳定吧

网友D:
一般不都是上拉么,咋还有下拉的啊?

网友E:
不用判断啊,就直接用个10K的常用电阻就行吧

网友F:
我一般设计电路都是用的4.7K得阻值

网友G:
一般也不用去判断这个东西吧

网友H:
上拉电阻3.3K或者4.7K都行

网友I:
其实上拉只是为了增加驱动能力,一般I2C内部上拉也够用了

网友J:
不知道,一般都是接上拉,没有接下拉的

网友K:
你是想判断这个电阻是否有意义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