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新唐NUC1263使用LLSI接口控制WS2812示例

楼主(2024-01-28):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his is a LLSI demo for marquee display in software mode.
*           It needs to be used with WS2812 LED strip.
*
* @note
* [url=home.php?mod=space&uid=17282]@CopyRight[/url]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copyright Copyright (C) 2021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Micro.h"

#define TEST_COUNT 1

volatile uint32_t g_au32RED_Marquee[TEST_COUNT] = {0x00000000};
volatile uint32_t g_u32PatternToggle = 0;
volatile uint32_t g_u32DataCount = 0;

void LLSI0_IRQHandler()
{
    if(LLSI_GetIntFlag(LLSI0, LLSI_TXTH_INT_MASK))
    {
        while(g_u32DataCount < TEST_COUNT)
        {
            if(g_u32DataCount == (TEST_COUNT - 1))
                LLSI_SET_LAST_DATA(LLSI0);
            LLSI_WRITE_DATA(LLSI0, g_au32RED_Marquee[g_u32DataCount++]);
        }
        if(g_u32DataCount >= TEST_COUNT)
        {
            LLSI_DisableInt(LLSI0, LLSI_TXTH_INT_MASK);
        }
    }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HIRC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et core clock to 72MHz */
    CLK_SetCoreClock(72000000);

    /* Enable UART0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UART0 module clock source as HIRC/2 and UART0 module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0SEL_HIRC_DIV2, CLK_CLKDIV0_UART0(1));

    /* Enable LLSI0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LLSI0_MODUL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H = (SYS->GPB_MFPH & (~(UART0_RXD_PB12_Msk | UART0_TXD_PB13_Msk))) | UART0_RXD_PB12 | UART0_TXD_PB13;

    /* Set 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LLSI0 */
    SYS->GPB_MFPH =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15MFP_Msk)) | SYS_GPB_MFPH_PB15MFP_LLSI0_OUT;
}

void UART0_Init()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0 module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void LLSI_Init(void)
{
    /*---------------------------------------------------------------------------------------------------------*/
    /* Init LLSI                                                                                               */
    /*---------------------------------------------------------------------------------------------------------*/
    /* Configure as software mode, GRB output format, 6 pixels in a frame and idle output low */
    /* Set clock divider. LLSI clock rate = 72MHz */
    /* Set data transfer period. T_Period = 1250ns */
    /* Set duty period. T_T0H = 400ns; T_T1H = 850ns */
    /* Set reset command period. T_ResetPeriod = 50000ns */
    LLSI_Open(LLSI0, LLSI_MODE_SW, LLSI_FORMAT_GRB, 72000000, 1250, 400, 850, 50000, 6, LLSI_IDLE_LOW);

    /* Set TX FIFO threshold, enable TX FIFO threshold interrupt */
    LLSI_SetFIFO(LLSI0, 2);
    LLSI_EnableInt(LLSI0, LLSI_TXTH_INT_MASK);
    /* Enable reset command function */
    LLSI_ENABLE_RESET_COMMAND(LLSI0);

    NVIC_EnableIRQ(LLSI0_IRQn);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 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LLSI Marquee Sample Code (Software Mode)    |\n");
    printf("+------------------------------------------------+\n");
    printf("The first to sixth LEDs will flash red in sequence.\n\n");

    /* Init LLSI */
    LLSI_Init();

    /* Write 4 word data to LLSI_DATA */
    LLSI_WRITE_DATA(LLSI0, 0x000000FF);
    LLSI_WRITE_DATA(LLSI0, 0x00000000);
    LLSI_WRITE_DATA(LLSI0, 0x00000000);
    LLSI_WRITE_DATA(LLSI0, 0x00000000);

    while(g_u32PatternToggle < 7)
    {
        CLK_SysTickDelay(100000);

        g_u32DataCount = 0;
        g_u32PatternToggle++;

        if(g_u32PatternToggle == 1)
        {
            LLSI_WRITE_DATA(LLSI0, 0xFF000000);
            LLSI_WRITE_DATA(LLSI0, 0x00000000);
            LLSI_WRITE_DATA(LLSI0, 0x00000000);
            LLSI_WRITE_DATA(LLSI0, 0x00000000);
            LLSI_EnableInt(LLSI0, LLSI_TXTH_INT_MASK);
        }
        else if(g_u32PatternToggle == 2)
        {
            LLSI_WRITE_DATA(LLSI0, 0x00000000);
            LLSI_WRITE_DATA(LLSI0, 0x00FF0000);
            LLSI_WRITE_DATA(LLSI0, 0x00000000);
            LLSI_WRITE_DATA(LLSI0, 0x00000000);
            LLSI_EnableInt(LLSI0, LLSI_TXTH_INT_MASK);
        }
        else if(g_u32PatternToggle == 3)
        {
            LLSI_WRITE_DATA(LLSI0, 0x00000000);
            LLSI_WRITE_DATA(LLSI0, 0x00000000);
            LLSI_WRITE_DATA(LLSI0, 0x0000FF00);
            LLSI_WRITE_DATA(LLSI0, 0x00000000);
            LLSI_EnableInt(LLSI0, LLSI_TXTH_INT_MASK);
        }
        else if(g_u32PatternToggle == 4)
        {
            LLSI_WRITE_DATA(LLSI0, 0x00000000);
            LLSI_WRITE_DATA(LLSI0, 0x00000000);
            LLSI_WRITE_DATA(LLSI0, 0x00000000);
            LLSI_WRITE_DATA(LLSI0, 0x000000FF);
            LLSI_EnableInt(LLSI0, LLSI_TXTH_INT_MASK);
        }
        else if(g_u32PatternToggle == 5)
        {
            LLSI_WRITE_DATA(LLSI0, 0x00000000);
            LLSI_WRITE_DATA(LLSI0, 0x00000000);
            LLSI_WRITE_DATA(LLSI0, 0x00000000);
            LLSI_WRITE_DATA(LLSI0, 0xFF000000);
            LLSI_EnableInt(LLSI0, LLSI_TXTH_INT_MASK);
        }
        else if(g_u32PatternToggle == 6)
        {
            LLSI_WRITE_DATA(LLSI0, 0x00000000);
            LLSI_WRITE_DATA(LLSI0, 0x00000000);
            LLSI_WRITE_DATA(LLSI0, 0x00000000);
            LLSI_WRITE_DATA(LLSI0, 0x00000000);
            LLSI_EnableInt(LLSI0, LLSI_TXTH_INT_MASK);
        }
    }

    /* Close LLSI0 */
    LLSI_Close(LLSI0);

    printf("Exit LLSI sample code.\n");

    while(1);
}

楼主:
此代码是一个用于驱动 WS2812 LED 灯带的示例,使用了 Nuvoton 新唐科技的专有技术 LED Light Strip Interface(LLSI)。代码实现了在软件模式下的跑马灯效果,通过 LLSI 模块与 WS2812 通信,控制 LED 灯带的颜色和亮度。

楼主:
重要全局变量
g_au32RED_Marquee: 存储红色光带的数据数组。
g_u32PatternToggle: 模式切换变量,控制 LED 显示的不同颜色模式。
g_u32DataCount: 数据计数变量,跟踪发送的数据数量。

楼主:
LLSI 模块初始化
使用 LLSI_Init 函数初始化 LLSI 模块。
配置 LLSI 的工作参数,包括工作模式、输出格式、时钟率等。
启用 LLSI 模块的中断和发送缓冲区空中断。

楼主:
数据发送
使用 LLSI_WRITE_DATA 将数据写入 LLSI 发送缓冲区。
中断服务函数 LLSI0_IRQHandler 处理 LLSI 发送缓冲区空的中断,通过循环发送指定数量的数据,并在发送完成后禁用中断。

楼主:
LED 跑马灯效果
使用不同的模式切换变量,通过循环在不同颜色模式下发送数据,实现跑马灯效果。
通过 CLK_SysTickDelay 添加延时,控制 LED 显示的刷新速度。

楼主:
关闭 LLSI 模块
在程序结束时,通过 LLSI_Close 函数关闭 LLSI 模块。

楼主:
其他功能
通过 UART0 输出提示信息和系统时钟频率。
使用 SysTick 延时函数 CLK_SysTickDelay 控制 LED 显示的刷新速度。

楼主:
注意事项
代码中的具体数据和参数值可能需要根据实际硬件连接和 LED 灯带规格进行调整。
LLSI 的具体配置参数(如时钟率、数据格式等)需要根据 WS2812 灯带的规格进行设置。

楼主:
你想体验一下这个单片机的这个新型外设吗?

网友A:
这个传输速率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