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通过PDMA使用LLSI接口控制WS2812彩色LED

楼主(2024-01-28):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his is a LLSI demo for marquee display in PDMA mode.
*           It needs to be used with WS2812 LED strip.
*
* @note
* [url=home.php?mod=space&uid=17282]@CopyRight[/url]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copyright Copyright (C) 2021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Micro.h"

#define TEST_COUNT 5

volatile uint32_t g_au32RED_Marquee0[TEST_COUNT] = {0x000000FF,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volatile uint32_t g_au32RED_Marquee1[TEST_COUNT] = {0xFF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volatile uint32_t g_au32RED_Marquee2[TEST_COUNT] = {0x00000000, 0x00FF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volatile uint32_t g_au32RED_Marquee3[TEST_COUNT] =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FF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volatile uint32_t g_au32RED_Marquee4[TEST_COUNT] =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FF, 0x00000000};
volatile uint32_t g_au32RED_Marquee5[TEST_COUNT] =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FF000000, 0x00000000};
volatile uint32_t g_au32RED_Marquee6[TEST_COUNT] =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volatile uint32_t g_u32PatternToggle = 0;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HIRC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et core clock to 72MHz */
    CLK_SetCoreClock(72000000);

    /* Enable UART0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UART0 module clock source as HIRC/2 and UART0 module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0SEL_HIRC_DIV2, CLK_CLKDIV0_UART0(1));

    /* Enable LLSI0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LLSI0_MODULE);

    /* Enable PDMA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PDMA_MODUL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H = (SYS->GPB_MFPH & (~(UART0_RXD_PB12_Msk | UART0_TXD_PB13_Msk))) | UART0_RXD_PB12 | UART0_TXD_PB13;

    /* Set 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LLSI0 */
    SYS->GPB_MFPH =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15MFP_Msk)) | SYS_GPB_MFPH_PB15MFP_LLSI0_OUT;
}

void UART0_Init()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0 module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void LLSI_Init(void)
{
    /*---------------------------------------------------------------------------------------------------------*/
    /* Init LLSI                                                                                               */
    /*---------------------------------------------------------------------------------------------------------*/
    /* Configure as PDMA mode, GRB output format, 6 pixels in a frame and idle output low */
    /* Set clock divider. LLSI clock rate = 72MHz */
    /* Set data transfer period. T_Period = 1250ns */
    /* Set duty period. T_T0H = 400ns; T_T1H = 850ns */
    /* Set reset command period. T_ResetPeriod = 50000ns */
    LLSI_Open(LLSI0, LLSI_MODE_PDMA, LLSI_FORMAT_GRB, 72000000, 1250, 400, 850, 50000, 6, LLSI_IDLE_LOW);

    /* Enable reset command function */
    LLSI_ENABLE_RESET_COMMAND(LLSI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 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LLSI Marquee Sample Code (PDMA Mode)      |\n");
    printf("+------------------------------------------------+\n");
    printf("The first to sixth LEDs will flash red in sequence.\n\n");

    /* Reset PDMA module */
    SYS_ResetModule(PDMA_RST);

    /* Open Channel 0 */
    PDMA_Open(1 << 0);
    /* Transfer count is TEST_COUNT, transfer width is 32 bits(one word) */
    PDMA_SetTransferCnt(0, PDMA_WIDTH_32, TEST_COUNT);
    /* Transfer type is single transfer */
    PDMA_SetBurstType(0, PDMA_REQ_SINGLE, 0);
    /* Set source address is g_au32RED_Marquee0, destination address is &LLSI0->DATA */
    PDMA_SetTransferAddr(0, (uint32_t)g_au32RED_Marquee0, PDMA_SAR_INC, (uint32_t)&LLSI0->DATA, PDMA_DAR_FIX);
    /* Request source is LLSI0 */
    PDMA_SetTransferMode(0, PDMA_LLSI0, FALSE, 0);

    /* Init LLSI */
    LLSI_Init();

    while(g_u32PatternToggle < 7)
    {
        CLK_SysTickDelay(100000);

        g_u32PatternToggle++;

        /* Reset PDMA module */
        SYS_ResetModule(PDMA_RST);

        /* Open Channel 0 */
        PDMA_Open(1 << 0);
        /* Transfer count is TEST_COUNT, transfer width is 32 bits(one word) */
        PDMA_SetTransferCnt(0, PDMA_WIDTH_32, TEST_COUNT);
        /* Transfer type is single transfer */
        PDMA_SetBurstType(0, PDMA_REQ_SINGLE, 0);

        if(g_u32PatternToggle == 1)
        {
            /* Set source address is g_au32RED_Marquee1, destination address is &LLSI0->DATA */
            PDMA_SetTransferAddr(0, (uint32_t)g_au32RED_Marquee1, PDMA_SAR_INC, (uint32_t)&LLSI0->DATA, PDMA_DAR_FIX);
        }
        else if(g_u32PatternToggle == 2)
        {
            /* Set source address is g_au32RED_Marquee2, destination address is &LLSI0->DATA */
            PDMA_SetTransferAddr(0, (uint32_t)g_au32RED_Marquee2, PDMA_SAR_INC, (uint32_t)&LLSI0->DATA, PDMA_DAR_FIX);
        }
        else if(g_u32PatternToggle == 3)
        {
            /* Set source address is g_au32RED_Marquee3, destination address is &LLSI0->DATA */
            PDMA_SetTransferAddr(0, (uint32_t)g_au32RED_Marquee3, PDMA_SAR_INC, (uint32_t)&LLSI0->DATA, PDMA_DAR_FIX);
        }
        else if(g_u32PatternToggle == 4)
        {
            /* Set source address is g_au32RED_Marquee4, destination address is &LLSI0->DATA */
            PDMA_SetTransferAddr(0, (uint32_t)g_au32RED_Marquee4, PDMA_SAR_INC, (uint32_t)&LLSI0->DATA, PDMA_DAR_FIX);
        }
        else if(g_u32PatternToggle == 5)
        {
            /* Set source address is g_au32RED_Marquee5, destination address is &LLSI0->DATA */
            PDMA_SetTransferAddr(0, (uint32_t)g_au32RED_Marquee5, PDMA_SAR_INC, (uint32_t)&LLSI0->DATA, PDMA_DAR_FIX);
        }
        else if(g_u32PatternToggle == 6)
        {
            /* Set source address is g_au32RED_Marquee6, destination address is &LLSI0->DATA */
            PDMA_SetTransferAddr(0, (uint32_t)g_au32RED_Marquee6, PDMA_SAR_INC, (uint32_t)&LLSI0->DATA, PDMA_DAR_FIX);
        }

        /* Request source is LLSI0 */
        PDMA_SetTransferMode(0, PDMA_LLSI0, FALSE, 0);
    }

    /* Close LLSI0 */
    LLSI_Close(LLSI0);

    printf("Exit LLSI sample code.\n");

    while(1);
}

楼主:
这真是一个创举,可以方便的用于控制LED彩色灯条,在一定程度可以实现丰富的彩灯控制,甚至楼宇彩色照明控制。比如作为显示器用。

网友A:
这下方便多了,这个技术好。

网友B:
新唐的外设名字和别人不一样

网友C:
LLSI是不是就是SPI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LSI是不是就是SPI啊

不是,这两个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