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麦茶水间]
ACLR与ACPR的分析

楼主:
ACLR与ACPR的分析
     射频(Rf)Radio Frequency。射频信号指的是模拟信号,模拟信号或者交流信号的频率单位为Hz、MHz、GHz。假设射频信号频率下限为10MHz,我们定义频率高于10MHz的交流信号为射频信号。
    邻道泄露比(ACLR)Adjacent Channel Leakage Ratio,无线网络中传输RF能量的一个指标,在一个射频系统的工作频带OBW内,可以分为多个信道,每个信道载波的带宽称为CBW,当其中一个信道作为主信道工作的时候,由于系统非线性的影响,载波信号会泄露在相邻信道,主信道和相邻信道的功率比就是ACLR.
     ACLR或ACPR都以dBc为测量单位;此处“c”在dB之后使用,在基站设计中,常采用ACLR作为系统指标,终端设计中,常采用ACPR作为系统指标。可用帮助用户确定信号发射功率,测量信号的噪声抑制能力。标准GY/T229.4—2008中要求发射机输出信号的带肩比不大于-36dBc,对应的激励器标准GY/T229.2--2008中要求激励器输出信号带肩比不大于-48dBc。
     比如某基站A在信道1上发射某一功率,那么由于基站A发射机的ACLR并不完美,必然会在与信道1相邻的信道2上泄漏一些干扰功率,而信道2刚好被另一运营商的终端B在使用,而且终端B的接收机ACS也并不完美,它的接收性能必定会受到邻信道发射功率的影响。所以终端B作为受害接收机,受到了这些干扰。最终导致终端B通信中断(outage),所以ACIR往往是在场景分析与容量仿真中使用的一个参数。
     邻信道功率比(ACPR)Adjacent Channel Power Ratio衡量无线网络中发射系统线性度的常用指标,用来描述功率放大器非线性失真引起的信号带外频谱失真特性,也就是主功率泄露到邻频信道的程度。常常用测量当前输出信号的带肩比来简化测量。Padj是主信道平均功率(不是瞬时功率),Pch是相邻信道平均功率。功放的非线性失真会引起频谱增生,主信道功率泄漏到其上、下两个相邻信道的功率对邻近信道产生了干扰,ACPR越小,非线性失真程度越低。
     ACPR测量,其中主通道位于显示屏中央,两个相邻通道位于两侧。信道功率测量值在-4dBm左右起伏。两个靠得很近的相邻通道分别显示-65dBm和-70dBm,它们对应于-61dBc和-66 dBc的ACPR;其中dBc表示相对于载波或通道功率的dB,两个近距离通(信)道的ACPR比外部通道差大约5dB。
      ACPR指标不好,通常与功率放大器的匹配链路及器件本身相关,如果放大连路的三阶互调正好落在相邻信道中,且幅度很大,要想弄出很好的ACPR,在放大链路中,就要保证好的线性。
⽆线电(微波)发射机中,我们总是希望发射的功率集中在规定的带宽⾥, ⽽落⼊相邻信道的功率应当尽量地⼩。那一般带宽怎么规定呢?β/2%通常取值为0.5%。我们可以知道几个关键点:
1.频率下限之下f1,就是信号占用带宽的下限频率以下的频率部分;
2.频率上限之上f2,就是信号占用带宽上限频率以上部分的频率部分;
3.占用带宽,它是整个测量频段范围(SPAN)内占用总平均功率(100-β)%对应的频率范围,一般情况就是指占用功率99%的对应带宽。
因此,OBW一般指在它的频率下限之下或频率上限之上的带外所发射的平均功率各等于某一给定发射的总平均功率的0.5%的一种宽带。

网友A(2024-01-28):
这个看的迷迷糊糊的

网友B(点评):
无线电滤波器的基本原理

网友C:
没看明白

网友B(点评):
限于篇幅里面涉及一些射频电路,

网友D:
这个图片有点模糊,需要进行清晰的反馈的。

网友D(2024-02-27):
射频的测试,需要专用的设备比较多一些

网友E:
邻道泄露比(ACLR)Adjacent Channel Leakage Ratio,无线网络中传输RF能量的一个指标,在一个射频系统的工作频带OBW内,可以分为多个信道,每个信道载波的带宽称为CBW

网友F:
⽆线电(微波)发射机中,我们总是希望发射的功率集中在规定的带宽⾥, ⽽落⼊相邻信道的功率应当尽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