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台灯拆解更换LED灯条

楼主(2024-01-28):
@21小跑堂 @21ic小可爱 @21ic小喇叭 #申请原创#

孩子总是嫌台灯不亮,我看了看,确实亮度很低,毕竟十几年前的放大镜台灯了,我都用过,。弯曲的部分管都已经碎了,年久老化的,记得当时这个灯也不算便宜,很有分量。底部应该有配重铁块。

今天看看能不能改装一下,更换成LED的。

使用的这种老式的灯管,四根线,连接到灯管,叫三基色灯管,记得这种产品是钨丝灯泡的下一代产品,再下一代就是LED了,线的接口位置使用灌胶,防止转动的时候对线的磨损。
灯管用三个卡扣固定。灯在亮的时候,通过放大镜来放大观察,两个镜片,那个小的,可以放大倍数,但是需要凑近约5厘米处才可以看清。

找了个LED灯管的灯带,1100㎜,从中间剪断,是驱动两组并联的,剪断后只亮一组就可以,这个是16瓦的灯带。40颗led,先把两组线焊接到灯带上,长度约50㎝灯带,直接转一圈半多,才能放开。然后把盖擦干净,装会盖子。

把破损的管剪断,更换一根橙色的管,不算搭配,也比原来的断管好看一些。
底部标签,型号F600S,功率12W,电源220V,制造商为惠州新力达电子工具有限公司。

拆下底壳,一个大黑铁块,上面一个镇流器,电源线先进的开关,从开关进板子上,再出4根线,直接连接灯上,板与铁之间用一块绝缘层。
原来的电源线还有地线连接到铁块。

剪断所有线,取下三颗螺丝,取下板子,做工还是比较正规,地线旁边还有个标签。

看看这镇流器做工,也是蛮好的,电源L/N,进去,经过Y电容,电感,保险,整流桥,出来后分两路,经过两颗MOS场效管,连到变压器,这个变压器,应该是起到稳压作用把,三进三出的线,底部是连接一起的,变压器型号EI22    3.9mH,出来两根线,连接一个CBB630V电容,出来四根线,就可以连到灯管了,通电后点亮。

详细看一下做工,元件还是蛮多,没有芯片的。

MOS管脉冲驱动隔离变压器,高压瓷片电容器,整流二极管,色环电阻,独石瓷片电容器。

630V的CBB电容器。

更换的LED驱动,就比较简单了,正面元件两颗电容,一个变压器,一个电阻。
北面一颗整流桥,一个二极管,5个电阻,一个电容,一个芯片

芯片丝印KAJ26KX,品牌不清楚,作用也没找到。应该是个单片机吧

所有元件用焊锡连接,胶带简单固定,一颗螺丝就可以固定了。我用的是两根线了,没有地线,原来的线有地线。换了这根线比原来的软一些。

都装好以后,直接点亮,这亮度,比之前好多了。唯一的缺点是不可以调节亮度,我在其他设备上拆了一个电位器,接在LED连接线上,可以调节,但是发热严重,电位器底部发热,我测量了输出电压为115V左右,40颗灯珠,一颗3V,串联后,确实需要115V的电压来驱动,但是电位器,好像可调节的电阻,跟他不搭配,有没有老铁了解的,增加什么配件,可以调节亮度?
还有一个不明白的地方是变压器在这个线路中起到什么作用,底部6个焊点是三个连接到一起的,按理说电流不会经过变压器了。
请教各位坛友一起讨论下。感谢各位。

网友A:
牛人,真硬件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人,真硬件专家

惭愧,改了后用了大概一小时左右就烧了,昨晚拿回老家,继续修改。原来就没有散热,可能我卷起来,温度高,烧了,需要继续改进。。。惭愧惭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惭愧,改了后用了大概一小时左右就烧了,昨晚拿回老家,继续修改。原来就没有散热,可能我卷起来,温度高 ...

牛!爱迪生发明电灯失败了1500多次

网友B(2024-03-15):
就这能奖励20,笑死我了!还失败了!哈哈。。。,21技术群里,电工位聊的更多的都是股票,房子了,新一辈里也没啥人学技术了吧,没落了,电工们的悲,时代的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能奖励20,笑死我了!还失败了!哈哈。。。,21技术群里,电工位聊的更多的都是股票,房子了,新一辈里 ...

是啊,我也纳闷,只是不会玩股票,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