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产品如何链接物联网平台

楼主:
近期想开发一款ST的物联网平台,有相关的MCU或技术麻烦给推荐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2024-01-29):
参考所选物联网平台的官方文档和STM32的开发指南

网友B:
把你的功能需求说一说啊?直接推荐能推荐对么

网友C:
一般都是选择U5这类芯片比较好

网友D:
你要是考虑低功耗就找L系列的,要是考虑无线就找无线系列的呗

网友E:
得说说你想要实现啥功能哈

网友F:
我觉得物联网产品可以用STM32F103也是可以的啊

网友G:
我挺看好L4系列的,低功耗,性能又不错

网友H:
你可以找一些需求,然后看都用的是啥MCU,然后再搞个代理商寻求帮助

网友I:
ST的不是有很多关于物联网方面的案例么

网友J:
开发呗,开发的话先列需求就好了,然后再选型

网友K:
建议直接去官网找个选型手册去选型就行,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