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芯圣8位单片机时钟注意事项

楼主:
芯圣8位单片机时钟注意事项:
1. 只有在先使能 RCTRMEN,再写入 HIRCTRM 的情况下,IRC 调整在下一个指令周期才
生效,当用户有效调整过 IRC 校准值后,即使将 RCTRMEN 禁止,当前 IRC 也会以上
一次的校准为准。
2. PORTB5(OSCI)/PORTB4(OSCO)支持高低频晶振,PORTB0(LOSCI)/PORTB1(LOSCO)仅支
持低频晶振;当使用外部晶振作为时钟时,应使晶体振荡器离引脚的距离尽可能短,
这样有助于晶体振荡器的起振和振荡。
3. 选择芯片配置字注意事项,在系统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选用较低系统时钟频率,有
利于降低系统功耗和提升系统电磁兼容性,强干扰情况下,建议开启 WDT 功能。

网友A(2024-02-05):
这里的时钟是指的涉及到的所有的时钟模块是吗

网友B:
也就是说在代码中 我们最好做一个小的延时才比较可靠

网友C:
低频晶振是不是专指的32768频率的晶振呢

网友D:
8位机一般还是用的11.15926MHz晶振

网友E:
8位机的配置要简单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