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芯圣MCUWDT注意事项

楼主:
芯圣MCUWDT注意事项:
1. 主程序中有一次清看门狗的动作,这种架构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看门狗的保护功
能。看门狗的使能逻辑:看门狗使能 = 看门狗配置字使能 & 看门狗软件使能(WDTEN=1),
不建议在中断程序中对看门狗进行清零,否则无法监控主程序跑飞情况。
2. 因为 WDT 定时器的时钟源与系统主时钟无关,所以,即使系统进入休眠模式,WDT
定时器仍会工作,但在休眠模式下 WDT 只能产生唤醒信号,并不会产生复位信号。在正常
工作下,当 WDT 计数溢出时,芯片复位。

网友A(2024-02-05):
看门狗使用的是一个独立的时钟源?需要外部晶振吗

网友B:
在休眠模式下 即便出现了异常 看门狗也不能复位吗

网友C:
独立的时钟源会保证看门狗的可靠工作

网友D:
如果在低功耗模式下不能实现看门狗的复位,极有可能就***不能回复正常

网友E:
在中断程序中对看门狗的任何操作都不是特别的妥当

网友F:
一般来说都可以在哪些地方进行喂狗操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