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VL53L0X 工作模式

楼主(2024-06-26):
VL53L0X 传感器提供了 3 种测量模式, Single ranging(单次测量)、 Continuous ranging(连续测量)、以及 Timed ranging(定时测量),下面我们将简单介绍下:

(1) Single ranging(单次测量),在该模式下只触发执行一次测距测量,测量结束后,VL53L0X 传感器会返回待机状态,等待下一次触发。

(2) Continuous ranging(连续测量),在该模式下会以连续的方式执行测距测量。一旦测量结束,下一次测量就会立即启动,用户必须停止测距才能返回到待机状态,最后的一次测量在停止前完成。

(3) Timed ranging(定时测量),在该模式下会以连续的方式执行测距测量。测量结束后,在用户定义的延迟时间之后,才会启动下一次测量。用户必须停止测距才能返回到待机状态,最后的一次测量在停机前完成。根据以上的测量模式, ST 官方提供了 4 种不同的精度模式,如表格所示:

从表格可以看到,针对不同的精度模式,测量时间也是有所区别的,测量时间最快为高速模式,只需 20ms 内就可以采样一次,但精度确存在有±5%的误差范围。而在长距离精度模式下,测距距离能达到 2m,测量时间在 33ms 内,但测量时需在黑暗条件(无红外线)的环境下。所以在实际的应用中,需根据当前的要求去选择合适的精度模式,以达到最佳的测量效果。

网友A(2024-07-29):
Timed Ranging定时测量适用于需要定时采样的场景,例如在特定时间间隔内进行距离测量,适合低功耗应用。

网友B:
VL53L0X 传感器是 STMicroelectronics 提供的激光测距传感器,支持多种测量模式和精度设置。

网友C(2024-08-31):
在此模式下,传感器以连续的方式进行测距测量。测量完成后,会在用户定义的延迟时间之后才启动下一次测量。用户必须主动停止测量才能返回到待机状态。

网友C:
Timed Ranging(定时测量)提供定时的测量数据,可以根据需求设置测量

网友D:
VL53L0X 传感器提供了 3 种测量模式, Single ranging(单次测量)、 Continuous ranging(连续测量)、以及 Timed ranging(定时测量)

网友E:
单次测量模式

网友F:
连续测量是不是精度会更高

网友G:
连续间隔模式工作过程:收到测距开始命令后开始进行测量,完成一次测量后,会等待一段时间再进行下一次测量,如此循环,直到收到测距停止命令。其中,测量等待的间隔时间是可以根据用户需求进行调节的。

网友H:
当收到测距开始命令后,传感器开始进行一次测量。测量完成后,传感器会自动退出测量状态,进入低功耗的待机状态(swstandby 状态)。

网友I:
单次模式:在此模式下,VL53L0X在收到测距开始命令后会进行一次测量,测量完成后自动退出,进入待机状态
连续模式:在此模式下,VL53L0X会持续进行测量,直到接收到测距停止命令。这种模式适用于需要连续监测距离的应用场景
连续间隔模式:在此模式下,VL53L0X在收到测距开始命令后会进行连续测量,但每次测量后会等待一段时间再进行下一次测量。这种模式适用于需要定期测量距离的应用场景

网友J:
VL53L0X 还支持多种配置选项,如精度选择、测距模式选择等

网友K:
单次模式(Single Shot Mode):
在这种模式下,VL53L0X 在接收到测距开始的命令后,进行一次测距操作,然后自动返回到待机状态(SwStandby)。这种模式适用于只需要进行单次测量的场景。
连续模式(Continuous Mode):
在连续模式下,VL53L0X 一旦接收到测距开始的命令,就会不断地进行测距操作,直到接收到测距停止的命令。这种模式适用于需要持续监测距离变化的场景,如物体追踪或运动检测。
定时测距模式(Timed Ranging Mode):
在这种模式下,VL53L0X 在完成一次测距操作后,会根据用户设定的时间间隔,自动开始下一次测距操作。这种模式适用于需要周期性测量距离的场景,可以通过调整时间间隔来优化功耗和测量频率。

网友L:
单次测量模式:在这种模式下,VL53L0X接收到测距开始命令后,开始进行单次测量,测量完成后自动退出,进入Sw Standby状态。
连续测量模式:在这种模式下,VL53L0X接收到测距开始命令后,会持续进行测量,直到接收到停止测距的命令。
定时测量模式:在这种模式下,VL53L0X按照预设的时间间隔进行测量。

网友M:
连续测量模式

网友N:
精度其实是跟成本成正比的,还是结合自身需求进行选择才是正确的

网友O:
可以通过  I2C 总线进行配置和控制。

网友P:
选择合适的工作模式对于确保VL53L0X传感器在特定应用场景下能够提供准确且高效的测量结果至关重要。用户应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和环境条件,选择最适合的工作模式。

网友Q:
上层算法业务期望是 单次测量 模式,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 - 时间戳 ,需要和得到的数据绑定起来.
否则,曲线和真实情况会有误差.

网友R:
通过ST为其提供的API,用户可以直接与VL53L0X中的固件进行通信,以操作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