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Bootloader传输介绍

楼主(2024-06-27):
做过很多Bootloader升级的产品,感觉Bootloader还是很有意思的。通过芯片的一段程序,去更新剩余的程序。从而达到更新产品软件的作用。芯片自带的Bootloader是通过芯片厂家的协议,通过烧录器把程序更新到Flash里面。而我们自己为什么还要部分的空间再写一个Bootloader呢?因为我们想通过我们自己的方式,升级芯片里的软件。

传输方式那就太多了,基本有的通信方式理论上都可以进行传输升级,包括CAN、SPI、IIC、USART等等。做过汽车上面的CAN升级、USART升级、SD卡升级、OTA升级。其中CAN和USART升级都是在线升级,SD卡可以称之为离线升级。就是不用PC端,在线下插入SD卡,就可完成升级。(CAN和USART如果有硬件升级的设备,也可以做成离线升级)。

讲一下SD卡的升级,使用离线升级,设备端需要有SD卡槽,升级的时候,将升级的文件放入SD卡中,再插入卡槽完成升级。(SD卡使用的SPI驱动,原理上其实也可以称为SPI升级。。。)

网友A(2024-09-03):
TFTP是一种简单的文件传输协议,无需客户端和服务器复杂交互,常用于局域网内设备固件升级

网友B:
SD卡使用的SPI驱动,原理上其实也可以称为SPI升级

网友C:
Bootloader检查主应用程序的有效性,若有效则跳转执行主应用程序,否则保持等待升级指令

网友D:
为确保数据传输的准确性,通常先将接收到的数据暂存在RAM中,并进行整体校验(如CRC校验),无误后再写入Flash

网友E:
更新完成后,Bootloader从新烧写的固件区域获取Reset_Handler指针和栈顶指针,然后跳转执行新的应用程序

网友F:
Bootloader传输是一种在嵌入式系统中用于升级和加载应用程序的机制,常见的传输协议包括ymodem、TFTP等

网友G(2024-12-31):
Bootloader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固件升级

网友H:
Bootloader升级的产品非常不错

网友I:
基本有的通信方式理论上都可以进行传输升级,包括CAN、SPI、IIC、USART等等。

网友J:
你在做 Bootloader升级 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不同的升级方式(如 CAN、USART、SD卡、OTA)各有其优缺点,具体应用取决于设备的硬件平台和运行环境。每种方式都需要针对性的设计,如在 SD卡升级 中要处理好SPI接口的兼容性与数据传输的可靠性,而在 CAN/USART升级 中则要考虑实时性、数据完整性以及升级后的回滚机制。

网友K:
哇,真是高手,能做到这么多种升级方式,厉害啊!SD卡升级真的是方便,特别适合没网络的场景!

网友L:
原来SD卡升级是基于SPI的啊,这个知识点记下了,涨知识了!

网友M:
Bootloader确实很有意思,有时候真感觉它像软件世界里的魔法一样。

网友N:
你这几个升级方式里,OTA是不是最复杂的?对网络稳定性要求是不是也很高?

网友O:
做汽车上的CAN升级,有没有遇到过比较棘手的问题?感觉这个领域挑战挺多的。

网友P:
离线升级用SD卡很实用,特别是在一些老旧设备或者工业场景下,真是神器!

网友Q:
其实USART升级的兼容性挺好的,有时候感觉比CAN还方便,楼主怎么看?

网友R:
楼主有没有尝试过用蓝牙做OTA升级?感觉在物联网设备里挺流行的。

网友S:
每次看到Bootloader都觉得有点神秘,感觉掌握这个技能的人都很牛!

网友T:
楼主分享得很详细啊,能不能再多讲讲OTA升级的坑?感觉这个用得越来越多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S:
每次看到Bootloader都觉得有点神秘,感觉掌握这个技能的人都很牛!

其实也不算牛,这些都是做嵌入式的基础功能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