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ATLINK升级后, 发现在IAR下无法使用winusb模式了...

楼主(2024-01-29):
ATLINK升级后, 发现在IAR下无法使用winusb模式了...

下载不到, 也仿真不到, 用ICP功能正常.

网友A:
在ICP上看到的AT Link 版本是?另外你说用的IAR版本是?

网友B:
您好,我用iar9.3工程在at-start-f402(at-link-ez固件:2.2.10)上实测winusb是可以的。
需注意的是:iar工程在选定调试器配置后就会被记录到过程文件中(settings/template.dnx)后续不需要再选择。可将工程下的settings  Debug两个过程文件夹删除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用iar9.3工程在at-start-f402(at-link-ez固件:2.2.10)上实测winusb是可以的。
需注意的是:iar工 ...

谢谢,  删除 .dnx 文件, 仅会在启动时选择usb方式, 还是一样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ICP上看到的AT Link 版本是?另外你说用的IAR版本是?

试了一下 IAR8.5,  9.5 是一样的.

网友C:
ATlink被IAR识别成什么了?

楼主:
我上传输了 IAR8.5,  和  IAR9.5的, 分别出错提示,  怎么都传成IAR8.5了.

楼主:
难道就我的 出现了 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 IAR8.5,  9.5 是一样的.

您好,我在IAR8.50.9上实测winusb是可以的

楼主:
奇怪了,  我的 IAR 8.5,  9.5   只要选winusb就是不行,  不选 winusb 就ok,

更新了ATLink提供的驱动, 也是不行,

楼主:
确认是 ATlink问题,9.9淘了个 某宙DAPLINK高速下载器,速度飞快。

楼主:
希望厂家 能给更新一下固件.

楼主(2024-05-04):
原来是厂家 刻意降速,  卖它的下载器;  在隔壁才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