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LKS32 NVR信息存储区是否可以写入,掉电保存

楼主(2024-01-29):
  查看芯片手册,存储资源包括1KB NVR信息存储区,这个存储区是否可以像ROM一样操作,做掉电信息保存,用来记录运行信息?

网友A:
可以的,但NVR区域存放着MCU原始数据,这样就存在一定的风险,在写数据的时候注意别将原始数据擦掉,建议是不轻易使用NVR区域,尽量在flash中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但NVR区域存放着MCU原始数据,这样就存在一定的风险,在写数据的时候注意别将原始数据擦掉,建议是 ...

了解,谢谢解答

网友B:
大多数NVR设备使用硬盘、闪存(Flash Memory)或固态硬盘(SSD)作为存储介质。这些存储介质都是可写的,意味着你可以向其中写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