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语言尽量少用#pragma语句

楼主(2024-01-29):
C语言中有一种特殊的#pragma语句。这些语句通常处理非标准的句法和特性,应尽可能避免使用这种语句,因为它们是非标准的,不能从一个处理器移植到另一个处理器。有些编译器可能要求用这类语句完成某项任务,例如定义一个中断服务程序,这时候我们应该将中断服务函数单独写出来,再让编译器要求的写法的函数去调用,把我们的程序和编译器特性需求给解耦合。

// 使用 typedef 定义关键字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16;
typedef unsigned int U32;

另外,我们可以在自己的代码中自定义一些便于移植的数据类型,这样以后移植自己的代码的时候只需要#include 我们自己的配置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A:
请问这个语句的功能是什么啊

网友B:
写函数中断时,经常要加上#pragma语句,否则,编译就会出错

网友C:
用来处理非标准的话 那么处理的原则是什么呢

网友D:
在使用这个语句的同时可以使用预编译语句吗

网友E:
   #pragma code_seg(["section-name"["section-class"]])

它能够设置程序中函数代码存放的代码段。当我们开发驱动程序时便就会使用到它。

网友F:
感觉如果使用这样的语句 会降低代码的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