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延时函数中的循环技巧

楼主(2024-01-29):
通常使用的延时函数均采用自加的形式:

void delay (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000;i++) ;
}
将其改为自减延时函数:

void delay (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1000;i>0;i--) ;
}

两个函数的延时效果相似,但几乎所有的C编译对后一种函数生成的代码均比前一种代码少13个字节,因为几乎所有的MCU均有为0转移的指令,采用后一种方式能够生成这类指令。在使用while循环时也一样,使用自减指令控制循环会比使用自加指令控制循环生成的代码更少13个字母。

但是,在循环中有通过循环变量“i”读写数组的指令时,使用预减循环有可能使数组超界,要引起注意。

网友A:
为什么有时候在延时函数中会运行不出来了呢

网友B:
在定义变量的时候最好还是定义为无符号数据

网友C:
这种延时函数的延时时间跟主频有关系吧

网友D:
如果想要追求极致的话 确实应该是下边的更好

网友E:
加法和减法在单片机中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网友F:
可以通过更改判定条件来防止i变量越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