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适当的对循环做展开

楼主(2024-06-27):
这是经典的速度优化,但许多编译程序(如gcc -funroll-loops)能自动完成这个事,所以现在你自己来优化这个显得效果不明显。

旧代码:

for (i = 0; i < 100; i++)
{
  do_stuff(i);
}

新代码:

for (i = 0; i < 10; )
{
  do_stuff(i); i++;
  do_stuff(i); i++;
  do_stuff(i); i++;
  do_stuff(i); i++;
  do_stuff(i); i++;
  do_stuff(i); i++;
  do_stuff(i); i++;
  do_stuff(i); i++;
  do_stuff(i); i++;
  do_stuff(i); i++;
}

可以看出,新代码里比较指令由100次降低为10次,循环时间节约了90%。不过注意: 对于中间变量或结果被更改的循环,编译程序往往拒绝展开,这时候就需要你自己来做展开工作了。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在有内部指令cache的CPU上(如MMX芯片),因为循环展开的代码很大,往往会导致cache溢出,这时展开的代码会频繁地在CPU 的cache和内存之间调来调去,又因为cache速度很高,所以此时循环展开反而会变慢。还有就是循环展开会影响矢量运算优化。

网友A(2024-07-29):
如 GCC 的 -funroll-loops 选项,通常可以自动进行循环展开。编译器会根据循环的复杂性和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展开循环。手动展开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无法获得比编译器自动优化更好的效果。

网友B:
循环展开可以使处理器更容易进行指令级并行处理,因为在每次展开的循环体中,指令之间的依赖性减少了。这样,现代CPU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其多个执行单元。

网友C:
循环展开会影响矢量运算优化

网友D(2024-08-28):
手动展开的代码会变得更加冗长和难以维护,尤其是在需要对循环体进行调整或修改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