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witch case中的case顺序的影响

楼主(2024-06-27):
Switch 可能转化成多种不同算法的代码。其中最常见的是跳转表和比较链/树。当switch用比较链的方式转化时,编译器会产生if-else-if的嵌套代码,并按照顺序进行比较,匹配时就跳转到满足条件的语句执行。所以,可以对case的值依照发生的可能性进行排序,把最有可能的放在第一位,这样可以提高性能。

此外,在case中推荐使用小的连续的整数,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编译器都可以把switch 转化成跳转表。

不好的代码:

int days_in_month, short_months, normal_months, long_months;
......
switch (days_in_month)
{
  case 28:
  case 29:
    short_months ++;
    break;
  case 30:
    normal_months ++;
    break;
  case 31:
    long_months ++;
    break;
  default:
    cout << "month has fewer than 28 or more than 31 days" << endl;
    break;
}

推荐的代码:

int days_in_month, short_months, normal_months, long_months;
......
switch (days_in_month)
{
  case 31:
    long_months ++;
    break;
  case 30:
    normal_months ++;
    break;
  case 28:
  case 29:
    short_months ++;
    break;
  default:
    cout << "month has fewer than 28 or more than 31 days" << endl;
    brea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