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使用查表提速计算

楼主(2024-01-29):
一个资深的C语言程序员,基本上不会在自己的主循环里搞什么复杂的运算工作,绝对都是先计算好了,再到循环里查表。看下面的例子:

旧代码:

long factorial(int i)
{
    if (i == 0)
      return 1;
    else
      return i * factorial(i - 1);
}

查表法新代码:

static long factorial_table[] = {1, 1, 2, 6, 24, 120, 720  /* etc */ };
long factorial(int i)
{
    return factorial_table[i];
}

如果需要建立的表很大,那么可以通过一个初始化函数,在循环外临时生成表格。

网友A:
可以一边计算一边查表吗?会不会降低工作效率

网友B:
查表虽然可以对计算进行提速 但是感觉结果并没有那么精确

网友C:
使用什么语句进行查表 也 要根据表格的规模来定

网友D:
如果表格中的数据都是固定数据且没有规律的话 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E:
使用软件查表的方式 也是要看应用的目的的

网友F:
如果不能实现临时生成表格的话  数据量大的话 占用的空间会不会就很大呢

网友G:
动态规划变成静态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