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求平方运算提速

楼主(2024-01-29):
一些偏软件的工程师往往会写成这样:

a=pow(a, 2.0);

也许这样兼容性更好,可以处理的数据类型更多,但对于嵌入式来说,效率更为重要。

轩哥曾经排查过一个代码就是如此,这里的pow()函数执行速度慢不说,调用这个函数将会产生2K多的代码,直接导致Flash所剩无几。

对于定点运算,可以改为:

a=a*a;

在有内置硬件乘法器的单片机中(如STM32),乘法运算比求平方运算快得多,因为浮点数的求平方是通过调用子程序来实现的,而自带硬件乘法器的单片机中,乘法运算只需2个时钟周期就可以完成。即使是在没有内置硬件乘法器的单片机中,乘法运算的子程序也要比平方运算的子程序代码短,执行速度快。

如果是求3次方,如:

a=pow(a,3.0);

更改为:

a=a*a*a;

效率的提升会非常明显。

网友A:
从单片机执行角度上是如何解释的呢

网友B:
现在的单片机支持直接进行平方运算吗

网友C:
这个只是针对单片机来说需要提高效率 上位机并不需要这样做吧

网友D:
如果把立方运算拆成两个乘法运算 会提高效率吗

网友E:
pow函数体内部是什么代码 这个可以从哪里看到呢

网友F:
对这两种不同方式的效率有没有进行实测啊

网友G:
这和是不是“偏软”没啥关系吧?纯粹是看开发者是否了解编译器及开发环境了。
从设计角度来说,pow是个通用函数,它要能处理各种复杂情况,比如:它要能求根,要能支持浮点数等等。这注定了它不会是多数情况下的性能最优解。
对于一般做平方/立方的场合,我还没见过哪个人用pow函数的...
因为这种场景太过特殊又太过常见。其中的优化空间非常大,比如:如果你的参数是常量,那编译器完全可以直接给出结果。再比如,如果计算上下文中有可以做约分的地方。那么,编译器很有可能也会自动做了这类数学优化。更有一些场景,通过手工量化,完全可以把参数变成2的整数次方,进而把乘法变成移位。甚至编译器还会用地址运算优化乘法...

网友H:
利用位运算的性质来进行平方运算。

网友I:
在编译代码时,可以开启编译器的优化选项,以提高代码的执行效率。

网友J:
可以使用一些快速计算平方的算法,如新平方算法(Newton's Squaring Algorithm)、牛顿迭代法(Newton's Method)等。这些算法通过迭代计算来逼近平方值,具有较高的计算效率。

网友K:
在许多情况下,可以直接将平方运算a=pow(a, 2.0);改写为乘法运算a=a*a;。这样做的好处是,乘法运算通常比平方运算更快,因为浮点数的平方通常是通过调用子程序来实现的,而乘法运算可以通过硬件乘法器直接完成。

网友L:
在追求运算速度的同时,还要注意功耗的管理,特别是在移动或者电池供电的应用中,低功耗设计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M:
在单片机上,数据类型的选择对运算速度有很大影响。例如,使用char类型通常比int类型更快,因为char类型占用更少的内存和缓存空间。

网友N:
在计算过程中,尽量减少重复计算,将结果保存下来以便后续运算使用,从而提高运算速度。

网友O:
对于经常需要计算的平方值,可以考虑使用查表法。事先计算好一系列值的平方,并将结果存储在程序存储器中,需要时直接从表中查询,这样可以减少实时计算的开销。

网友P:
可以利用硬件乘法器来进行平方运算。硬件乘法器的运算速度比软件乘法要快得多。

网友Q:
如果单片机具有多个处理器核心或并行计算能力,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并行计算平方运算。例如,可以将平方运算分解为两个部分,分别在两个处理器核心上进行计算,然后将结果合并。

网友R:
选择合适的算法可以显著提高运算速度。例如,对于平方运算,可以使用如下优化公式:x^2 = (x * (x + 1)) / 2 - x,这个公式可以减少乘法操作,从而降低功耗和提高速度。

网友S:
现代单片机通常内置硬件乘法器,可以执行更快的乘法操作。例如,STM32系列单片机就有内置的硬件乘法器,可以用于加速平方运算。

网友T:
优化平方运算的算法,选择更高效的算法能够显著提升运算速度。例如,采用查表法、插值法等近似的计算方法,可以减少运算时间。

网友U:
如果单片机支持硬件乘法器,可以使用乘法器IP核来进行平方运算。硬件乘法器通常比软件实现的乘法运算速度更快。

网友V:
在进行平方运算时,可能需要进行多次迭代计算。在优化循环结构时,可以考虑使用预循环展开(Loop Unrolling)等技术,以减少循环次数和循环开销。

网友W:
将浮点数转换为定点数进行计算,可以减少浮点运算的时间,提高运算速度。

网友X:
由于浮点数运算通常较复杂且耗时较长,应尽量避免在单片机上使用浮点数求平方。

网友Y:
在单片机中,乘法运算通常比加法和减法运算更耗时。因此,在进行平方运算时,可以尽量减少乘法运算的使用。例如,在新平方算法中,可以使用减法和加法来逼近平方值,从而减少乘法运算。

网友Z:
优化编译器的设置,使其能够生成更高效的代码,也能提高运算速度。

网友M:
对于开平方运算,可以采用只涉及移位、加减法、判断和循环的算法,避免使用浮点运算和乘除运算,从而提高运算速度

网友AA:
在计算过程中要注意数值溢出的问题,特别是在使用8位或16位单片机时,对于大数值的平方运算要进行适当的数值转换或溢出处理。

网友AB:
在单片机上,函数调用的开销可能较大,因此应尽量减少函数调用。在一些情况下,将频繁使用的代码直接内联可能更有效率。

网友AC:
对于具体的单片机平台,可以根据其指令集特点进行代码级优化,比如使用内联汇编、循环展开等技术来减少指令执行次数和提高指令执行效率。

网友AD:
平方运算可能需要较长时间,要合理安排任务执行顺序,避免因长时间阻塞其他重要任务而影响整个系统的性能。

网友AE:
许多单片机提供了专门的数学指令来执行平方运算,例如一些单片机提供了 SQRT 指令来计算平方根,通过相关软件或者指令集可以较容易地实现平方运算。

网友Q:
如果不是必须,尽量避免使用浮点数进行运算,因为在嵌入式系统中浮点运算通常是通过软件库模拟,效率较低。若确实需要处理浮点数,请考虑是否可以使用定点数近似表示,或选择具有硬件FPU(浮点运算单元)的单片机。

网友AF:
在进行大整数平方运算时,确保有足够的RAM空间存放中间结果,并优化内存分配策略以降低碎片化带来的影响。

网友AG:
对于某些固定的数值,可以预先计算出其平方值,并将结果存储在一个查找表(LUT,Look-Up Table)中。在进行平方运算时,只需查找对应的表项即可。这种方法适用于数值范围较小且固定的场合,可以显著提高运算速度。

网友AH:
若单片机支持向量指令集或者SIMD(Single Instruction Multiple Data)操作,可以尝试并行计算多对数据的乘积以加速平方运算。

网友AI:
如果平方运算是在循环中进行的,要确保循环的效率。尽量减少循环中的不必要的操作,确保只有必要的计算和判断。

网友AJ:
对于某些场合,可以考虑使用位运算来简化乘法过程,比如使用“平方表格法”或者“查表法”,通过预先计算好的平方值表格来直接获取结果,这可以大大减少乘法运算的时间。

网友AB:
优化循环结构和变量访问方式,减少不必要的内存存取,尽可能在寄存器之间完成运算。

网友AK:
浮点数运算通常比整数运算慢,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使用整数运算来代替浮点数运算。如果必须使用浮点数,考虑优化浮点数处理库或者使用固定点数表示法以提高性能。

网友AL:
如果单片机内置有硬件乘法器,应充分利用这一特性来进行乘法运算。例如,基于Cortex®-M0+的单片机具有可配置的快速乘法器选项,可以将乘法运算配置为单个周期指令到最多32个周期指令不等,从而加快计算速度。

网友AM:
某些单片机内置了硬件乘法器或者专门的数学加速单元,使用这些硬件可以大幅度提高平方运算的速度。

网友AK:
使用更高效的算法,例如快速乘法算法(如Karatsuba算法或Toom-Cook算法)来间接求解平方。
对于特定范围内的数,可采用查找表的方式预先存储部分平方结果以减少实时计算。

网友AA:
预先计算好一个平方值表,将常用整数的平方值存储在数组中。在进行平方运算时,直接查找数组中的平方值即可。这种方法适用于整数平方运算,且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场景。

网友AN:
Optimizing compiler settings to generate more efficient code and improve computation speed。

网友AO:
硬件乘法器可用于平方运算,其计算速度比软件乘法器快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