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移位来解决乘除法问题

楼主(2024-06-27):
a=a*4;
b=b/4;

可以改为:

a=a<<2;
b=b>>2;

通常如果需要乘以或除以2的n次方,都可以用移位的方法代替。用移位的方法得到代码比调用乘除法子程序生成的代码效率高。实际上,只要是乘以或除以一个整数,均可以想办法用移位的方法得到结果,如:

a=a*9

可以改为:

a=(a<<3)+a

采用运算量更小的表达式替换原来的表达式,下面是一个经典例子:

原代码:

x = w % 8;
y = pow(x, 2.0);
z = y * 33;
for (i = 0;i < MAX;i++)
{
    h = 14 * i;
    printf("%d", h);
}

修改为:

x = w & 7;                 /* 位操作比求余运算快*/
y = x * x;                 /* 乘法比平方运算快*/
z = (y << 5) + y;          /* 位移乘法比乘法快 */
for (i = h = 0; i < MAX; i++)
{
    h += 14;               /* 加法比乘法快 */
    printf("%d",h);
}

如此,对比一下执行时间会快很多。

网友A(2024-07-29):
使用移位操作可以显著提高代码的执行效率,尤其是在嵌入式系统和性能要求高的场景中。

网友B:
优化代码

x = w & 7;  // 位操作比求余运算快
y = x * x;  // 乘法比平方运算快
z = (y << 5) + y;  // 位移乘法比乘法快

for (i = h = 0; i < MAX; i++) {
    h += 14;  // 加法比乘法快
    printf("%d", h);
}

网友C(2024-08-31):
位移操作在硬件上通常比乘法指令更高效,因为它不需要执行复杂的乘法运算。

位移操作还是非常方便的

网友D(2024-12-31):
这些技巧在嵌入式系统、实时操作系统以及性能要求较高的应用中尤其重要。

网友E:
减小cpu开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