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使用自增自减运算提高效率

楼主(2024-01-29):
在使用到加一和减一操作时尽量使用增量和减量操作符,因为增量符语句比赋值语句更快,原因在于对大多数CPU来说,对内存字的增、减量操作不必明显地使用取内存和写内存的指令,比如下面这条语句:

  1. x=x+1;

在大多数微机汇编语言为例,产生的代码类似于:

  1. move A,x      ;把x从内存取出存入累加器A
  2. add A,1       ;累加器A加1
  3. store x        ;把新值存回x

而如果使用增量操作符,则会有相对应的指令支持,生成的代码如下:

  1. incr x           ;x加1

显然,不用取指令和存指令,增、减量操作执行的速度加快,同时长度也缩短了。

同样的,复合赋值表达式 ( 如 a -= 1 及 a += 1 等 ) 都能够生成高质量的程序代码。

网友A:
这种优化在处理大量数据或进行性能敏感的运算时尤其重要,因为它们可能会显著地影响程序的运行速度。

网友B:
在决定是否使用增量和减量操作符时,应当权衡性能要求和代码的清晰性与可维护性。

网友C:
当我们使用赋值语句结合算术运算符时,如 a = a + 1;,处理器必须先从内存中读取变量 a 的值到寄存器,然后执行加法操作,最后再将结果写回内存。这个过程涉及到了更多的操作步骤,包括两次内存访问和一个算术运算,相比于增量操作符的单次内存访问,显然效率较低。

网友D:
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增量(++)和减量(--)操作符相比传统的赋值和算术运算组合更为高效。

网友E:
++操作符在编译器优化后,通常会生成更高效的机器代码,因为它可以直接在寄存器中完成加1操作,而不需要显式地取内存和写内存。

网友F:
最佳的做法通常是优先考虑代码的可读性和清晰度,然后在必要时才进行性能优化。

网友G:
在循环语句和条件判断中,可以尽量使用增量和减量操作符,以提高代码的执行效率。

网友H:
现代编译器通常会针对这类操作进行优化,比如当变量存储在寄存器中时,编译器可能会生成更高效的指令序列,减少内存访问次数。

网友I:
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 ++ 和 -- 作为增量和减量操作符是一个好的选择

网友J:
内部设计支持对寄存器或特定内存地址进行快速的加一或减一操作,因此增量和减量操作符可以利用这些硬件特性,不需要执行完整的读取-修改-写回过程。

网友K:
对于一个32位的变量,使用增量操作符++比使用赋值语句x = x + 1更快,因为增量操作符只需要一个指令周期,而赋值语句需要至少两个指令周期(一个用于读取变量的值,另一个用于写回新值)。

网友I:
增量和减量操作符不一定比赋值语句快,甚至可能会因为指令流水线中断等原因导致性能下降。

网友L:
现代编译器会尝试优化这些操作,将变量的值保留在CPU的寄存器中,而不是每次都访问内存。这样,增量和减量操作可以直接在寄存器上执行,提高了速度。

网友M:
增量和减量操作符通常是原子操作,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在不被其他线程干扰的情况下直接执行。对于赋值操作,编译器可能需要生成额外的代码来确保操作的原子性,尤其是在多线程环境中。

网友N:
增量和减量操作通常是原子操作,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在一条指令内完成,而不需要额外的内存读取或写入步骤。

网友O:
在执行这些操作时,处理器不需要执行额外的加载(Load)和存储(Store)指令。

网友P:
楼主位分析的靠谱吗?建议通过不同的代码片段、不同的优化等级观察生成的汇编指令。

网友Q:
在使用加一和减一操作时,尽量使用增量和减量操作符,因为它们通常比赋值语句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