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车规级芯片APM32F103RCT7与APM32F103RCT6程序兼容吗?

楼主(2024-01-29):
目前有个产品是车载产品想用APM32F103RCT7,不知道这个芯片能不能直接使用RCT6的程序代码,哪位大哥给指点下,谢谢

网友A(点评):
我这边是极海的FAE,方便加您个微信吗,15821666760

网友B:
可以的,但是T6与T7的使用温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应该可以的、然而,由于APM32F103RCT7和APM32F103RCT6的存储容量不同(前者是128KB,后者是64KB),因此如果程序使用了超过64KB的存储空间,那么APM32F103RCT6就无法运行这个程序。此外,APM32F103RCT7相对于APM32F103RCT6增加了一些外设和功能,如果你的程序使用了这些新增的外设或功能,那么APM32F103RCT6也无法运行这个程序。

网友D(2024-04-04):
flash 256k / sram 64k, 除了温度和5V容忍脚不同外都是一样的, 外设也都是一样的, 需要详细的看看资料表就知道了

网友E:
估计得适当修改一下

网友F:
应该可以的、然而,由于APM32F103RCT7和APM32F103RCT6的存储容量不同(前者是128KB,后者是64KB),因此如果程序使用了超过64KB的存储空间,那么APM32F103RCT6就无法运行这个程序

网友G(2024-05-07):
RCT6和T7好像就应用温度不一样吧

网友H:
一般是可以直接使用RCT6的代码的,没啥问题

网友I:
你烧录进去试试呗,试试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J:
一般是可以烧录,但是能不能稳定运行就不清楚了

网友K:
这个还是问问技术支持吧,他们比较靠谱

网友L:
你看看APM的芯片命名,我看最后一位是代表工作温度

网友M:
看你的RCT7应用在哪儿,要是车规,还是多测测吧,稳定可靠一些

网友N:
寄存器和IO管脚布局之类的都是OK的啊

网友O:
看着是兼容的,但实际还是需要你来烧录试试才行

网友P:
应该可以啊,不就是工作温度不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