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PCB四种接地方式

楼主:
1用磁珠连接: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显著抑制作用,使用时需要预先估计噪点频率,以便选用适当型号。对于频率不确定或无法预知的情况,磁珠不合。

2用电容连接:电容隔直通交,会造成浮地。但在交流用电的安规设计中会有应用。

3用电感连接:电感体积大,杂散参数多,不稳定。

4用 0Ω电阻连接:0Ω 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 (0Ω 电阻也有阻抗),这点比磁珠强。

网友A(2024-03-01):
如果是需要在电磁干扰比较厉害的环境使用的话  应该使用哪种接地方式呢

网友B:
这四种接地方式的应用场合都是哪些呢

网友C: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种类的接地方式吗

网友D:
现在基本上没有人使用电感接地这种方式了把

网友E:
我们最常用的应该就是磁珠或者零欧姆电阻接地了把

网友F:
如果外部干扰源种类特别的杂  应该使用哪种接地方式呢

网友G:
接地方式根据应用灵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