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V003是不是最便宜的MCU,做扩展IO是不是很合适?

楼主:
留2个口通信,一个口中断。其余的口作为扩展IO是不是很划算,比CH423还便宜的说。

网友A(2024-01-29):
同价位的32位单片机应该还是有几个的,何况还有不少4位,8位的低价单片机呢

楼主:
20脚左右的它还不便宜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脚左右的它还不便宜吗?

PY32F002 比这便宜。大约0.45

网友C:
搞不懂,单片机价格怎么会被打到如此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搞不懂,单片机价格怎么会被打到如此低。

沁恒的RISC-V 产品是自研内核,全内置,不需要外部ULPI芯片,各IP(USB,蓝牙,以太网)内在紧密结合,不需要支付类似arm的第三方授权费。所以同性能产品价格才有优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PY32F002 比这便宜。大约0.45

立创价格还是不具备参考性,有些芯片比原厂价格高很多,就很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