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想问下做小型吸尘器这一类的有什么好用的mcu推荐吗?性价比高和安全比较高的。

楼主(2024-01-29):
想问下做小型吸尘器这一类的有什么好用的mcu推荐吗?性价比高的,再有安全设计在里面就更好了。

网友A:
吸尘器现在主要是无刷的;

网友B:
吸尘器的控制应该不需要太多外设

网友C:
LKT6850这颗MCU挺不错的,它不仅性能出色,而且具备加密功能,性价比很高。同时,它还具备一些安全设计,可以更好地保护产品的正常运行。

网友D:
不用mcu 性价比高

网友E:
加密功能怎么体现的?

网友F:
加密功能主要体现在MCU内部有加密算法和底层加密技术,可以有效地保护设备的正常运行和数据安全。同时,LKT6850还支持区域密码访问控制,进一步增强了安全性。

网友G:
和加密芯片有什么区别?

网友H:
加密芯片是被动的,主要承载标准或者自定义的算法,而安全MCU则是作为主控来运行,核心是主控,是主动的器件。在应用中,安全MCU可以与加密芯片结合使用,实现更高级别的安全防护。

网友I:
考虑到安全因素,安全主控可以二者兼得,那挺不错的。

网友J:
带加密功能的安全MCU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既可以保证小型吸尘器的正常运行,又能够提高安全性和经济性,节省空间成本

网友K:
这是哪家的产品,加密做得好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这是哪家的产品,加密做得好吗?

这是凌科芯安的产品,他们的加密技术是从加密芯片做起来的,因此在安全性方面应该挺厉害的。

楼主:
以前没接触过,他们加密芯片做得怎么样?

网友C:
他们的程序移植、算法移植方案挺有特色,特别是在防盗版领域,加密性很强。

网友E:
哦,还有加密芯片,那可以有很多方法应用了,有时候专业主控要求高,就得用加密来保护。

网友F:
是的,产品加密是一个很长的话题。在现有的环境下,我们需要做好防护工作,以防发生意外造成高额损失。

网友G:
加密芯片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厉害?

网友H:
这个很难说,国外的加密芯片一般采用标板方案,通常不会允许拷贝程序进去,主要采用标准算法认证。而凌科芯安的加密芯片则更多地采用自主知识产权的算法和方案。在吸尘器的应用中,选择适合自己需求的加密芯片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I:
那听起来是移植程序的安全性好吧?

网友J:
是的,验证判断点在 mcu端,有风险因素

网友K:
那得保存好,以便后续找安全mcu的时候用一下

网友L:
有很多的函数功能呢,标准算法、唯一id、真随机数的,想要保护好可以复合使用多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