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MS51系列 看门狗喂狗不成功

楼主(2024-01-29):
配置:看门狗时钟WDT使能,在空闲和掉电模式下不工作。程序看门狗初始化
    BIT_TMP=EA;
    EA=0;
    TA=0xAA;TA=0x55;WDCON|=0x07;                        //设备WDT分频,溢出时间1.6S
    TA=0xAA;TA=0x55;WDCON|=SET_BIT6;                   //清除计数器
    while((WDCON|~SET_BIT6)==0xFF);                    //确认清除计数器完成
    TA=0xAA;TA=0x55;WDCON|=0x80;                      //看门狗运行
    EA=BIT_TMP;

间隔100ms喂狗,喂狗函数
    BIT_TMP=EA;
    EA=0;
    TA=0xAA;TA=0x55;WDCON|=SET_BIT6;
    EA=BIT_TMP;

程序运行后,一直复位,喂狗不起作用

网友A:
喂狗时机不对

楼主:
间隔100ms喂一次,在Main.c间隔100ms喂一次,这样会复位吗

网友B:
喂狗的间隔,和程序运行时间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喂狗的间隔,和程序运行时间不对

我在while(1)里面只运行喂狗函数,程序还是会复位

楼主:
我在while(1)里只运行喂狗函数,这样还是会复位

网友C:
while((WDCON|~SET_BIT6)==0xFF);                    //确认清除计数器完成

这句没看明白。

网友D:
怎么不用头文件里定义好的。

网友D:
上述代码中,feedWatchdog() 函数用于定期喂狗,确保在看门狗计时器超时之前重置计时器。在主程序中,通过一个无限循环不断运行程序,同时定期喂狗。如果看门狗超时,系统将执行 resetHandler() 函数进行处理。

网友E:
不喜欢用看门狗

楼主:
就是用头文件定义好的啊
#define set_WDCON_WDCLR          BIT_TMP=EA;EA=0;TA=0xAA;TA=0x55;WDCON|=0x40;EA=BIT_TMP

网友F:
是不是你的100ms时间不够啊?

网友G(点评):
不是的,我直接在while(1)内喂狗都不行,不允许其他的程序,就喂狗,这样都复位

网友H:
你可以试试将倒计时定时器设置的长一些

网友I:
话说,1.6秒的时间够用了啊,咋还喂狗失败啊?

网友J:
这芯片不能仿真,但是你可以试试用log的方式打印出来看看

网友K:
喂狗成功了没啊?是不是没成功啊

网友G(点评):
怎样知道有没成功呢

网友L(点评):
回复 网友G: 成功喂狗了就不会一直重启了

网友M:
看看官方的看门狗操作例程吧,可以试试

网友N:
寄存器是真看不进去,但是我觉得楼主可以试试demo,看人家demo是否正常

网友O:
是不是你那里配置不对啊?感觉看门狗没有那么费劲呢

网友P:
你得喂狗函数放在哪儿了啊?

网友Q:

TA=0xAA;TA=0x55;这句话是喂狗么?

网友R:
config要开启wdt reset的功能。

网友S(2024-05-08):
多长时间喂一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