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按键输入控制LED以及光敏传感器控制蜂鸣器

楼主(2024-01-29):
按键简介(1) 按键:常见的输入设备,按下导通,松手断开
(2) 按键抖动:由于按键内部使用的是机械式弹**来进行通断的,所以在按下和松手的瞬间会伴随有一连串的抖动

二、按键控制LED函数代码#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变量声明
u8 Key=0;
typedef enum {
         on=1,
         off=0
}State;
//函数声明
u8 KeyNum(void);
void LedInit(void);
void LedCtl(u8 num,State state);
void KeyInit(void);

int main(void)
{
  LedInit();
        KeyInit();
        while(1)
        {
                Key=KeyNum();
                if(Key==1)
                {
                        LedCtl(1,on);
                }
                if(Key==2)
                {
                        LedCtl(2,on);
                }
        }
}
/*
*函数名:u8 KeyNum();
*类型:unsigned char
*返回值:u8 num
*功能:读取按键值
*参数:void
*/
u8 KeyNum(void)
{
        u8 num=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0)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0);
                num=1;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1)==0)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0);
                num=2;
        }
         return num;
}
/*
*函数名:void LedInit()
*类型:void
*返回值:无
*功能:初始化led引脚
*参数:void
*/
void Led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1|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
/*
*函数名:void LedCtl(u8 num,State state)
*类型:void
*返回值:无
*功能:控制led亮灭
*参数:序号:u8 num 状态:State state
*/
void LedCtl(u8 num,State state)
{
        if(state){
                switch(num){
                        case 1: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break;
                  case 2: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2);break;
                        default:break;
                }
        }
         else{
                         switch(num){
                        case 1: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break;
                  case 2: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2);break;
                        default:break;
                }
         }
}
/*
*函数名:void KeyInit()
*类型:void
*返回值:无
*功能:初始化按键引脚
*参数:无
*/
void Key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1|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
}

楼主:
三、光敏传感器简介
(1) 传感器模块:传感器元件(光敏电阻 / 热敏电阻 / 红外接收管等)的电阻会随外界模拟量的变化而变化,通过与定值电阻分压即可得到模拟电压输出,再通过电压比较器进行二值化即可得到数字电压输出

楼主:
四、光敏传感器控制LED代码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define  off 0
#define  on  1
//函数声明
void BuzzerInit(void);
void BuzzerCtl(_Bool state);
u8 LightSensorGet(void);
void LightSensorInit(void);

int main(void)
{
  while(1)
        {
                if(LightSensorGet())
                {
     BuzzerCtl(on);
                }
                else
                 BuzzerCtl(off);
        }

}

/***************************************************************
  *  @brief  void BuzzerInit(void);
  *  @param  void
  *  @NOTE   初始化蜂鸣器且无返回值
  *  @sample BuzzerInit();
**************************************************************/
void Buzzer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

}

/***************************************************************
  *  @brief  void BuzzerCtl(_Bool state);
  *  @param  _Bool state
  *  @note   蜂鸣器控制函数
  *  @Sample BuzzerCtl(state);
**************************************************************/
void BuzzerCtl(_Bool state)
{
        if(state)
        {
                GPIO_WriteBit(GPIOB,GPIO_Pin_12,Bit_RESET);
        }
        else GPIO_WriteBit(GPIOB,GPIO_Pin_12,Bit_SET);
}

/***************************************************************
  *  @brief   void LightSensorInit(void);
  *  @param   void
  *  @note    传感器初始化
  *  @Sample  LightSensorInit(void);
**************************************************************/
void LightSensor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
}

/***************************************************************
  *  @brief  u8 LightSensorGet(void);
  *  @param  void
  *  @note   获取光敏传感器数字量
  *  @Sample LightSensorGet(void);
**************************************************************/
u8 LightSensorGet(void)
{
        u8 LightSensorDate=0;
        LightSensorDat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3);
        return LightSensor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