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通过按键控制LED和蜂鸣器

楼主(2024-01-29):
STM32F4——GPIO基本知识
GPIO基本认识

STM32F4共7组I/O,每组I/O有16个I/O口。
每组IO的通过10个32位寄存器控制,分别控制I/O的配置、功能和数据等内容。
其中部分寄存器32位全部使用,每两位控制一个I/O口,部分寄存器16-31位保留,只有0-15位起作用,一位控制一个I/O口。

GPIO初始化

初始化步骤:

使能时钟,在头文件stm32f4xx_rcc.h中找到相应时钟
初始化I/O,运用到stm32f4xx_gpio.h中GPIO_Init()函数
I/O口置初值
GPIO控制方式

库函数方式
eg:GPIO_SetBits()      //对应IO输出1
GPIO_ResetBits()    //对应IO输出0

位带操作方式
宏定义IO口,操作某个IO
eg:

#define LED0 PAout(9)         //输出#define KEY0 PEin(4)         //输入
  • 1
  • 2
MDK注意事项
  • 开发环境配置
  • 头文件路径设置
  • 源文件包含到分组中

楼主:
实验程序设计
整体设计
将LED,BEEP,KEY各部件的相关程序分别存放在不同目录的源文件下,实现不同部件文件的模块化管理。并在相应的头文件内加以声明,方便在主函数程序中调用。
模块结构图:

楼主:
LED模块
硬件连接

楼主:
软件设计
头文件led.h
作用:声明相关函数等内容
程序源码:
#include "sys.h"
#include "stm32f4xx.h"

#ifndef __LED_H
#define __LED_H

void LED_Init(void);//LED初始化函数声明

//LED0,LED1口宏定义
#define LED0 PFout(9)
#define LED1 PFout(10)

#endif

楼主:
源文件led.c
作用:定义LED_Init()初始化函数
程序源码:
#include "led.h"
#include "stm32f4xx.h"

void LED_Init(void) //LED初始化函数定义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定义结构体变量,IO初始化函数中数据传入使用
        //注意:定义结构体 应在 时钟使能 之前,否则编译出现警告!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F,ENABLE);//时钟,使能

        //F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普通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9;//第九位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GPIOF,&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F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普通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第十位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GPIOF,&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设置LED初始不亮
        LED0 = 1;
        LED1 = 1;

}

楼主:
BEEP模块
硬件连接

楼主:
软件设计
头文件beep.h
作用:声明相关函数等内容
程序源码:
#include "sys.h"
#include "stm32f4xx.h"

#ifndef __BEEP_H
#define __BEEP_H

void BEEP_Init(void);//声明 蜂鸣器初始化函数

#define BEEP PFout(8)//位操作蜂鸣器

#endif

楼主:
源文件beep.c
作用:定义BEEP_Init()初始化函数
程序源码:
#include "beep.h"
#include "stm32f4xx.h"

void BEEP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定义结构体变量,IO初始化函数中数据传入使用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F,ENABLE);//时钟,使能

        //F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普通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8;//第八位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GPIO_PuPd_DOWN;//下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GPIOF,&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8);//置低电平,蜂鸣器不响

}

楼主:
KEY模块
硬件连接

楼主:
软件设计
头文件key.h
作用:声明相关函数等内容
程序源码:
#include "stm32f4xx.h"

#ifndef __KEY_H
#define __KEY_H

void KEY_Init(void);//声明 按键初始化函数
u8 KEY_Scan ( void );//声明 按键扫描函数

//宏定义WK_UP口
#define WK_UP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

#endif

楼主:
源文件key.c
作用:
定义KEY_Init()初始化函数
程序源码:#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m32f4xx.h"

void KEY_Init(void)//定义 按键初始化函数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定义结构体变量,IO初始化函数中数据传入使用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PA时钟,使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普通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WK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GPIO_PuPd_DOWN;//下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WK_UP初始化

}

楼主:
定义KEY_Scan()按键扫描函数

KEY_Scan按键扫描函数程序框图:

楼主:
程序源码:u8 KEY_Scan ( )//定义 按键扫描函数
{

        static u8 key_up=1;//静态变量key_up记录按键状态,上一次按键是否完成
        //0——上次按键没有结束,1——上次按键已经结束

        if(key_up&&(WK_UP==1))//上次按键已经结束,检测到按键按下
        {
                delay_ms(10);//延时,消抖
                key_up=0;//记录此次按键开始,按键尚未结束
                return 1;//有效按键
        }
        else if(key_up==0&&(WK_UP==0))//上次按键尚未结束,检测到按键松开
        {
                key_up=1;//记录上次按键结束,可以开始下一次按键
        }
        return 0;//上次按键已经结束,按键处于松开状态;或上次按键尚未结束,按键处于按下状态,都无效

}

楼主:
主函数main()
各模块初始化
调用LED_Init()初始化函数,BEEP_Init()初始化函数,KEY_Init()初始化函数,delay_Init()初始化函数

检测按键,循环执行
KEY_Scan()按键扫描函数,并对按键结果进行判断,相关部件做出反应,循环执行

楼主:
main()程序源码:#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led.h"
#include "beep.h"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int main(void)
{
        u8 key;//保存按键扫描返回值

        //初始化部分
        LED_Init();
        BEEP_Init();
        KEY_Init();
        delay_init(168);

        //循环部分
        while(1)
        {
                key=KEY_Scan();//将扫描结果传给key
                if(key)//key不为零,即有按键按下
                {
                        LED0=!LED0;
                        LED1=!LED1;
                        BEEP=!BEEP;
                }
                        delay_init(10);
        }

}

楼主:
测试结果
按键按下一次,LED灯亮,同时蜂鸣器发出响声,再次按下按键,LED灯灭,同时蜂鸣器停止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