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flash运行过程中出现位翻转现象导致程序工作异常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4-01-29):
芯片是mm32f0144c6p

网友A:
你这是0变1 了,还是1变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0变1 了,还是1变0了?

上方是正常的,下方是异常的,由0遍成1了

网友B:
单bit从0变1,说明里面存的电丢了。
首先怀疑是擦除后写入的电压过低,或者ESD打这个地方了。如果重新烧写还是这样,就是这个bit坏了,可能是芯片生产的时候灰尘导致的。换一片芯片。

网友C(2024-05-23):
Nand Flash中cell的电压值可能会慢慢变化,变得与原始值不一样。

网友D:
程序跑飞了吗?如果不操作Flash会出现这个问题吗?

网友E:
有没可能是时序导致的flash问题。

网友F:
选择更高质量的Flash存储器件,它们可能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和更低的位翻转率。同时,可以考虑使用ECC(错误纠正码)等硬件技术来检测和纠正位翻转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