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可以用一个NFC芯片接多个天线吗?

楼主(2024-01-29):
可以用一个NFC芯片接多个天线吗?加个模拟开关一类的芯片控制。

网友A:
一般来说,一个NFC芯片只能连接一个天线。

网友A:
一个NFC芯片连接多个天线需要特别的设计和处理

网友B:
是的,一些NFC芯片可以通过多路复用技术(Muxing)来接入多个天线

网友C:
这种技术允许单个NFC芯片与多个天线进行连接,从而实现在不同方向或位置上进行NFC通信。

网友D:
通过使用多路复用技术,NFC芯片可以切换不同的天线来进行通信,以适应不同的环境和应用场景

网友E:
这种技术可以提高NFC系统的灵活性和适用性,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复杂的物理环境

网友F:
需要注意的是,使用多路复用技术连接多个天线可能需要考虑天线之间的干扰、信号损耗以及系统复杂性等因素

网友G:
肯定是可以的,只要是切换了就行

网友H:
你切换的话,是不是要考虑频宽啊?

网友I:
我觉得不太行吧,而且你弄2组天线,阻容参数不也要修改变化的么

网友J:
不建议这么去弄哈,很容易出现问题的

网友K:
我觉得就一组天线就很好了,2组估计工作不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