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求助 使用LKS08x_FOC_SensorLessV4.28.2代码 发现通过调试参数转换表 物理量和调试参数转换表后 参数对应不上

楼主(2024-01-29):
如题 调试中发现通过参数转换表 实际的物理量与程序返回的对应不上(硬件用的开发板),转速和母线电压对应不上,别的参数没关注

还有一个问题#define U_RATED_CURRENT   (10)   /* 单位:A, 电机额定工作电流,相电流最大值 */
这个参数是指的电机规格数上给的额定电流么

网友A:
你好,此问题牵扯到程序中的数据格式处理问题,需要对我们方案有一定的了解,这里有关于方案的说明:https://bbs.21ic.com/forum.php?m ... jJ8MzIzNTI3NA%3D%3D    详情也可以参考凌鸥学园视频课程

网友B:
检查代码中的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C:
调试参数转换表错误?

网友D:
检查传感器、电机和其他相关硬件是否正常工作。有时硬件故障或连接不良可能导致参数对应不上。

网友E:
版本不匹配?

网友F(2024-04-20):
4.28代码在哪里下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