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USB 音频类初始化

楼主(2024-01-29):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UAC Class Initial
*
* @param[in]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configure endpoints for UAC class
*/
void UAC_Init(void)
{
    /* Init setup packet buffer */
    /* Buffer for setup packet -> [0 ~ 0x7] */
    USBD->STBUFSEG = SETUP_BUF_BASE;

    /*****************************************************/
    /* EP0 ==> control IN endpoint, address 0 */
    USBD_CONFIG_EP(EP0, USBD_CFG_CSTALL | USBD_CFG_EPMODE_IN | 0);
    /* Buffer range for EP0 */
    USBD_SET_EP_BUF_ADDR(EP0, EP0_BUF_BASE);

    /* EP1 ==> control OUT endpoint, address 0 */
    USBD_CONFIG_EP(EP1, USBD_CFG_CSTALL | USBD_CFG_EPMODE_OUT | 0);
    /* Buffer range for EP1 */
    USBD_SET_EP_BUF_ADDR(EP1, EP1_BUF_BASE);

    /*****************************************************/
    /* EP2 ==> Isochronous IN endpoint, address 1 */
    USBD_CONFIG_EP(EP2, USBD_CFG_EPMODE_IN | ISO_IN_EP_NUM | USBD_CFG_TYPE_ISO);
    /* Buffer offset for EP2 */
    USBD_SET_EP_BUF_ADDR(EP2, EP2_BUF_BASE);

    /*****************************************************/
    /* EP3 ==> Isochronous OUT endpoint, address 2 */
    USBD_CONFIG_EP(EP3, USBD_CFG_EPMODE_OUT | ISO_OUT_EP_NUM | USBD_CFG_TYPE_ISO);
    /* Buffer offset for EP3 */
    USBD_SET_EP_BUF_ADDR(EP3, EP3_BUF_BASE);
    /* trigger receive OUT data */
    USBD_SET_PAYLOAD_LEN(EP3, EP3_MAX_PKT_SIZE);
}

这段代码是在初始化 USB 音频类(UAC)的端点,用于一个嵌入式系统或微控制器上的 USB 音频设备。下面是代码的关键部分解析:
设置包缓冲初始化:
  1. USBD->STBUFSEG = SETUP_BUF_BASE;
这行代码设置了设置包缓冲的基地址。设置包是一种用于控制传输的特殊 USB 数据包。
控制端点初始化 (EP0 和 EP1):

  1. USBD_CONFIG_EP(EP0, USBD_CFG_CSTALL | USBD_CFG_EPMODE_IN | 0);
  2. USBD_SET_EP_BUF_ADDR(EP0, EP0_BUF_BASE);

  3. USBD_CONFIG_EP(EP1, USBD_CFG_CSTALL | USBD_CFG_EPMODE_OUT | 0);
  4. USBD_SET_EP_BUF_ADDR(EP1, EP1_BUF_BASE);
这配置了两个控制端点,一个用于输入事务 (EP0),另一个用于输出事务 (EP1)。配置包括端点模式、STALL 条件和缓冲地址的设置。
等时端点初始化 (EP2 和 EP3):

USBD_CONFIG_EP(EP2, USBD_CFG_EPMODE_IN | ISO_IN_EP_NUM | USBD_CFG_TYPE_ISO);
USBD_SET_EP_BUF_ADDR(EP2, EP2_BUF_BASE);

USBD_CONFIG_EP(EP3, USBD_CFG_EPMODE_OUT | ISO_OUT_EP_NUM | USBD_CFG_TYPE_ISO);
USBD_SET_EP_BUF_ADDR(EP3, EP3_BUF_BASE);
USBD_SET_PAYLOAD_LEN(EP3, EP3_MAX_PKT_SIZE);
配置了两个等时端点(EP2 用于输入,EP3 用于输出)。等时端点通常用于对时间敏感的数据传输,比如音频流。配置包括端点模式、端点号、类型(等时)和缓冲地址。此外,USBD_SET_PAYLOAD_LEN 用于设置输出端点 (EP3) 的有效负载长度。

楼主:
USB音频开发是一个很好玩,很有乐趣的项目

网友A(2025-09-11):
USB 音频类初始化需枚举设备,加载驱动,配置音频接口、采样率 / 位深,建立音频流传输通道,完成端点与缓冲区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