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问一下,在KEIL中可以用ST-LINK烧录新唐的单片机吗

楼主(2024-01-29):
手里有ST的开发板,自带的有ST-LINK,不想买新的烧录工具了,可以用这个烧录新唐的单片机吗?

网友A:
虽然 ST-LINK 是为 STM32 单片机设计的,但它实际上可以与其他支持 SWD 或 JTAG 接口的单片机进行通信。这意味着,理论上,ST-LINK 是可以用于烧录其他厂家生产的支持相同调试接口的单片机的。

网友A:
需要试试,不然真不好说,没试过。按理说是应该可以

网友B:
如果是cmsis dap就可以支持

网友C:
可以。ST-LINK支持多种调试协议,包括新唐单片机的调试协议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
新唐有个系列的Nu-LINK,也可以烧录其他厂家的。

网友A(2024-02-28):
不出意外的话,所有LINK都可以互相使用,ARM内核是一样的。

网友E:
好像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