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有关电压跟随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4-01-29):
一个0到3V的直流信号,接了电压跟随器后,这个信号变成了2.6到3V。这是为什么?我运放用的是LMV358。这个是轨到轨的运放,应该不存在死区吧。求大神帮忙回答一下,感谢。

网友A(点评):
用的358是水货?

网友B:
上实物图看看是不是电源负极没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实物图看看是不是电源负极没接好。

厉害,一下就解决了,就是我运放的电源负极加了一个电容在接地导致的,去掉那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C(点评):
哪个正常人会这样接电容?

网友D:
电源负极串了一个电容再接地,等于运发没有供电,所以不正常。4脚接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