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单片机的BootLoader

楼主(2024-01-31):
1、烧录方式的更新迭代
古老的烧录方式
单片机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 51 为代表开始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家电等很多行业中。起初对于单片机的烧录,也就是将可执行的程序写入到其内部的ROM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成本不低,因为需要依赖于专门的烧录设备。由于受到半导体技术与工艺的限制,对于ROM的烧写大多需要高压。这种境况一直持续到2000年左右,如图所示。
图片

ISP与ICP烧录方式
随着低压电可擦写ROM的成熟,单片机开始集成可通过数字电平直接读写的存储介质。
其最大的优势在于可实现在系统或在电路直接烧录程序,而无需像以前一样把单片机芯片从电路中拿出来,放到编程器上,这种烧录方式就是 ISP(In System Programming) 或 ICP(In Circuit Programming),如图所示。
图片

有人问过这样一个问题:“ISP和ICP我都听说过,都说是可以在电路板上直接烧录程序,而无需拿下芯片,那ISP和ICP有什么区别?”
从广义上来说,两者没有区别,平时我们把其意义混淆也毫无问题。非要刨根问底的话,那可以这样来理解:
ISP要求单片机中驻留有专门的程序,用以与上位机进行通信,接收固件数据并烧录到自身的ROM中,很显然ISP的单片机是需要可运行的,即要具备基本的最小系统电路(时钟和复位)。
而 ICP 可以理解为 MCU 就是一块可供外部读写的存储电路,它不需要预置任何程序,也不需要单片机芯片处于可运行的状态。
支持 ISP 或 ICP 的芯片,以AT89S51最为经典,当时从 AT89C51 换成 S51,多少人因此不再依赖烧录器而大呼爽哉。这种并口下载线非常流行,如图3.3,网上还有各种ISP小软件,可以说它降低了很多人入门单片机的门槛,让单片机变得喜闻乐见。一台电脑、一个S51最小系统板、一条并口ISP下载线,齐了!
图片

更方便的ISP烧录方式
串口ISP
后来我们发现带有并口的电脑越来越少。那是在2005年前后,STC单片机开始大量出现,在功能上其实与S51相差无几,甚至比同期的一些高端51单片机还要逊色。但是它凭借一个优势让人们对它爱不释手,进一步降低了单片机的学习门槛。
这个优势就是--串口ISP,这是真正意义上的 ISP,如图所示。
图片

图片

再后来,9针串口都很少见了,只有USB。这促使一个烧录和调试神器炙手可热 -- USB TTL串口。这下232转换芯片省掉了,直接通过USB进行烧录。这种方式造福了无数的单片机学习者和工程师。
多年来,在串口与单片机的交互上,我动了很多脑筋,这也是我乐于开发 Bootloader 的一个原因。我希望“USB串口在手,一切全有!”
STC 并不是第一个使用串口 ISP 烧录程序的,但它是最成功和最深入人心的。与之同期的很多单片机,包括时至今日仍然应用最广泛的 STM32 全系列也都支持了串口 ISP,它成为了一种标配的、非常普遍的程序烧录手段。
各种USB ISP
串口ISP固然方便,但是下载速度是它的硬伤,当固件体积比较大的时候,比如一些大型嵌入式项目的固件动辄几百K,甚至几M,再用串口ISP就未免太慢了。所以一些单片机配有专门的USB ISP下载器。以下列举几种比较主流单片机及其USB ISP下载器。
1) AVR
AVR 单片机曾经盛极一时,但经历了 2016 年的缺芯风波之后,加之 STM32 的冲击,开始变得一蹶不振,鲜有人用了。与之配套的USB ISP下载器非常多样,有些是官方发布的,更多的是爱好者开源项目的成果,如图所示。
图片

2) C8051F
图片

3) MSP430
图片

我们会发现,一个具体良好生态的主流单片机,一定有配套的高效便捷的烧录下载工具。可见一种好的烧录方式,对单片机开发是多么重要。
不论是串口 ISP 还是各种专用的 ISP 下载器,都有一些共同的弊端。
1、依赖于专门的上位机或下载器硬件,不能作到统型;

2、下载器价格仍然比较高,尤其是原厂的,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单片机催生出很多第三方的下载器,比如 AVR;
3、下载的时候通常需要附加额外的操作,比如STC要重新上电、STM32需要设置BOOT引脚电平等等。这些额外的操作都增加了烧录的复杂性。尤其是在产品形态下要去重新烧录程序,比如嵌入式升级,就要打开外壳,或将附加信号引出到壳外。这都是非常不高效,不友好的作法。
如果有一种烧录方法,对于任何一种单片机:
1、通信方式统一(比如一律都用串口));

2、提供一个友好的操作界面(比如命令行方式);

3、高效快速,没有附加操作,最好一键自动化烧录;

4、另外再增加一些嵌入式固件管理的功能(比如固件版本管理)。

这一定会让我们事半功倍。Bootloader 就能实现上述的这一切!
关于Bootloader
Bootloader的基本形态
直接看图
图片

可以看到BL就是一段存储在ROM中的程序,它主要实现4个功能:

1、通过某种途径获取要烧录的固件数据;

2、将固件数据写入到ROM的APP区中;

3、跳转到APP区运行,将烧录进去的用户程序引导起来;

4、在此过程中,提供必要而友好的人机交互界面。
这么说可能不好理解,我们还是通过实例来进行讲解。
Bootloader的两个设计实例
下面的两个实例,用于说明BL的实际应用形态,不涉及具体的实现细节,旨在让大家了解 BL 实际是如何运行的。
带Shell命令行的串口BL
基本的操作逻辑如下:

1、通过超级终端、SecureCRT 或 Xshell 之类的串口终端输入命令 program;

2、BL 接收到命令后,开始等待接收固件文件数据;

3、串口终端通过某种文件数据传输协议(例如  X/Y/Zmodem协议)将固件数据传给BL;

4、BL 将固件数据写入到 ROM 的 APP 区中;

5、BL 将 APP 区中的程序引导运行起来。
更具体的示意如图所示。
图片

这里把操作逻辑说得很简单,实际实现起来却并不容易,我们放在后面去细究其具体实现。
插SD卡即烧录的BL
基本的操作逻辑如下:

1、将待烧录的固件拷贝到SD卡中;

2、将SD卡插入到卡槽中;

3、BL 检测到 SD 卡插入,搜索卡中 BIN 文件;

4、将 BIN 文件数据读出写入到 ROM 的 APP 区中;

5、BL 将 APP 区中的程序引导运行起来。
如图所示。
图片

通过这两个设计实例,大家应该已经了解BL是什么了吧。有没有感受到 BL 是比 ISP 烧录器更通用、更灵活、更友好、功能更强大的固件烧录和管理手段呢?
有人可能知道 Linux 下的 Uboot,它就是一个强大的 BL,它提供非常强大的刷机(烧录操作系统镜像)的功能以及完备而灵活的Shell界面,如图所示。其实我们电脑的BIOS也是一种广义的BL。
图片

那如何实现一个BL呢?别急,要实现BL是需要满足一些基本要求的。
BL实现的要点
首先要说,并不是任何一个单片机都可以实现BL的,要满足几个要点。
芯片体系架构要支持
来看图
图片

我们知道单片机程序的最开头是中断向量表,包含了程序栈顶地址以及Reset程序入口,通过它才能把程序运行起来。很显然在从BL向APP跳转的时候,APP程序必须有自己的中断向量,并且而且单片机体系架构上要允许中断向量表的重定向。
传统51单片机的中断向量表只允许放到ROM开头,而不能有偏移量,所以传统51单片机是不能支持BL的。
有人要问“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你前面说STC的51单片机是支持串口ISP的,那它应该内置有ISP程序,我理解它应该和BL是一个道理。”
没错,它内置的 ISP 程序就是一种 BL。STC 之所以可以实现 BL 功能,是因为宏晶半导体公司对它的硬件架构进行了改进,请看图
图片

可以看到,STC51 单片机多出了一块专门存放 BL 的 ROM,称为 BOOTROM。
网上有一位叫 shaoziyang 的网友为 AVR 单片机写了一个 BL,还配套开发了一款叫 AVRUBD 的上位机,如图。(AVRUBD是很有用的,它可以让我们实现隔空烧录),实现了AVR单片机的串口烧录,让很多人摆脱了对USBISP之类ISP下载器的依赖(虽然ISP下载器已经很方便了,但它毕竟还需要银子嘛)。
图片

AVR 在硬件架构上与 STC51 是一个套路,如图所示。
图片

通过配置AVR的熔丝位可以控制复位入口地址以及BOOT区的大小和开始地址,如图所示。
图片

讲到这里,有人会说:“那有没有一种单片机,程序放在ROM的任何位置都可以运行起来,也就是中断向量表可以重定位?”
当然有,这种单片机还很多,其中最典型的就是 STM32。它的程序之所以可以放之各地皆可运行,是因为在它的 NVIC 控制器中提供了中断向量表偏移量的相关配置,这个后面我们再详细说。
ROM 要支持 IAP
这也是需要单片机硬件支持的。很好理解,在 BL 获取到固件数据之后,需要将它写入到 ROM 的 APP 区中,所以说单片机需要支持 IAP 操作,所谓 IAP 就是 In Application Programming,即在应用烧录。也就是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可以对自身ROM进行擦除和编程操作。
大家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似乎支持串口ISP的单片机都支持IAP功能。STC还把这一功能包装成了它的一大特色,可以用内部ROM来充当EEPROM的功能,可以在运行时记录一些掉电不丢失的参数信息。
STM32 的 ROM 擦写在配套的固件库(标准库或HAL库)中已经有实现,大家可以参考或直接使用。
APP程序的配套修改
为了让BL可以顺利的将APP程序引导运行起来,APP 程序在开发的时候需要配合BL作出相应的修改。最重要的就是 APP 程序的开始地址(即中断向量表的开始地址)以及对中断控制器的相应配置。
对于51、AVR这类单片机APP程序不用修改,具体原因大家应该明白。这里主要对 STM32 APP程序如何修改进行详细讲解。
我们依然是结合实例,请看图所示。
图片

假设我们所使用的 STM32 的 ROM 总大小为 128KB,BL程序的体积是16K,APP程序紧邻BL,那么APP区的开始地址为0X08004000,也就是APP程序的中断向量表偏移地址为0X4000。
如果我们使用MDK作为开发环境的话,需要修改这里,如图所示。
图片

而如果我们使用的是 gcc 的话,则需要对 link.ld 链接文件进行修改,如图3.18。
图片

然后我们还需要对NVIC的中断向量表相关参数进行配置,主要是中断向量表的偏移量,如下代码。
#define VECT_TAB_OFFSET 0x4000

OK,经过修改后的程序,我们把它放到 ROM 的 0X08004000 开始地址上,然后再让BL跳转到这个地址,我们的程序就能运行起来了。
有人又会问:“BL中的跳转代码怎么写?”别急,这是我们要讲的下一个要点。
BL中的跳转代码
跳转代码是 BL 要点中的关键,直接关系到 APP 程序能否正常运行,如图
图片

我直接给出 STM32 的 jump_app 函数代码。
typedef void (*iapfun)(void);

iapfun jump2app;

void MSR_MSP(u32 addr)
{
  __ASM volatile("MSR MSP, r0");   //set Main Stack value*
  __ASM volatile("BX r14");*
}

void load_app(u32 appxaddr)
{
  if(((*(vu32*)appxaddr)&0x2FFE0000)==0x20000000)//**检查栈顶地址合法*
  {

    //**用户代码区第二个字为程序开始地址(**复位地址)
    jump2app=(iapfun)\*(vu32\*)(appxaddr+4);

    //**初始化APP**堆栈指针(**用户代码区的第一个字用于存放栈顶地址)
    MSR_MSP(*(vu32*)appxaddr);

    jump2app();   //**跳转到APP.
  }
}

这段代码大家自行研究,如果展开讲就属于赘述了。
到这里BL相关的要点就介绍完了,大家应该有能力去完成一个简单的BL了。基于 STM32 设计的一个小实验,大家有兴趣可以小试牛刀一下,如图
图片

我们将 BL 程序用 Jlink 烧录到 0X08000000 位置,而把 APP 程序烧录到 0X08002000 开始位置,然后复位,如果串口打印了 hello world 或流水灯亮起来了,就说明我们的 BL 成功了。
把Bootloader玩出花
上面我所讲的都是BL最基础的一些内容,是我们实现BL所必须了解的。BL真正的亮点在于多种多样的固件数据获取方式。

BL的实现与延伸(串口传输固件)

前面我讲到过两个BL应用的实例,一个是串口传输固件文件,一个是SD卡拷贝固件文件。它们是在实际工程中经常被用到的两种BL形式。

这里着重对前一个实例的实现细节进行讲解剖析,因为它非常具有典型意义,如图

图片

这个流程图提出了3个问题:
串口通信协议是如何实现的?
为什么获取到上位机传来的固件数据,不是直接写入到APP区,而是先暂存,还要校验?
对固件数据是如何实现校验的?

第一个问题,串口通信协议以及文件传输实现的相关内容略显繁杂,在以后的文章会专门进行讲解。

第二个问题:经过串口传输最终由单片机接收到的固件数据是可能出现差错的,而有错误的固件冒然直接写入到APP区,是一定运行不起来的。所以,我们要对数据各帧进行暂存,等全部传输完成后,对其进行整体校验,以保证固件数据的绝对正确。

针对第三个问题,我们要着重探讨一下。

一个文件从发送方传输到接收方,如何确定它是否存在错误?

通常的做法在文件中加入校验码,接收方对数据按照相同的校验码计算方法计算得到校验码,将之与文件中的校验码进行对比,一致则说明传输无误,如图。

图片

上图是对固件文件的补齐以及追加校验码的示意。

为什么要对文件补齐?嵌入式程序经过交叉编译生成的可烧录文件,比如 BIN,多数情况下都不是128、256、512或1024的整数倍。这就会导致在传输的时候,最后一帧数据的长度不足整帧,就会产生一个数据尾巴。

取整补齐是解决数据尾巴最直接的方法。这一操作是在上位机上完成的,通常是编写一个小软件来实现。这个小软件同时会将校验码追加到固件文件末尾。这个校验码可以使用校验和(Checksum)或者 CRC,一般是 16 位或 32 位,如图,通过一个小软件实现对固件文件补齐和添加校验码。

图片

又有人会问:“要把整个固件暂存下来,再作校验,那得需要额外的存储空间吧,外扩ROM(FlashROM或EEPROM)?”

是的。如果想节省成本,我们也可以不暂存,传输时直接烧写到APP区。这是有风险的,但是一般来说问题不大(STC和STM32的串口ISP其实也都是实时烧写,并不暂存)。

因为在传输的过程中,传输协议对数据的正确性是有一定保障的,它会对每一帧数据进行校验,失败的话会有重传,连续失败可能会直接终止传输。所以说,一般只要传输能够完成,基本上数据正确性不会有问题。

但是,仍然建议对固件进行整体校验,在成本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扩大ROM容量。同时,固件暂存还有一个另外的好处,在APP区中的固件受到损坏的时候,比如固件意外丢失或IAP时不小心擦除了APP区,此时我们还可以从暂存固件恢复回来(完备的BL会包含固件恢复的功能)。

其实也不必非要外扩ROM,如果固件体积比较小的话,我们可以把单片机的片上ROM砍成两半来用,用后一半来作固件暂存。将片上ROM划分为3部分:

图片

我们将片上ROM划分为3部分,分别用于存储 BL、APP 固件以及暂存固件。比如我们使用 STM32F103RBT6,它一共有128KB 的 ROM,可以划分为 16K/56K/56K。

有些产品对成本极为敏感。我就有过这样的开发经历,当时使用的单片机是 STM32F103C8T6,片上ROM总容量为64K,固件大小为48K,BL为12K。在通过BL进行固件烧写时根本没有多余的ROM进行固件暂存。我使用了一招“狗尾续貂”,如图

图片

我无意中了解到 STM32F103C8T6 与 RBT6 的晶元是同一个。只是因为有些芯片后 64KB 的ROM性能不佳或有瑕疵,而被限制使用了。我实际测试了一下,确实如此。

但是后 64K ROM 的使用是有前提的,也就是需要事先对其好坏进行验证。如果是好的,则暂存校验,再写入APP区;而如果是坏的,那么就直接在固件传输时实时写入APP区(这个办法我屡试不爽,还没有发现后64K有坏的)。

以上振南所介绍的是一种“骚操作”,根本上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ST 官方有声明过,对后 64K ROM 的质量不作保证,所以还是要慎用。

10米之内隔空烧录

这个“隔空烧录”源于我的一个 IoT 项目,它是对空调的外机进行工况监测。大家知道,空调外机的安装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它要不就在楼顶,要不就在悬窗上。这给硬件升级嵌入式程序带来很大的困难。

所以,我实现了“隔空烧录”的功能,其实它就是串口BL应用的一个延伸,如图所示,通过蓝牙串口模块实现“隔空烧录”。

图片

“隔空烧录确实牛,但是总要抱着一个电脑,这不太方便吧。”确实是!还记得前面我提过的AVRUBD通信协议吗?它的上位机软件是有手机版的。这样我们只要有手机,就能“隔空烧录”了,如图,手机连接蓝牙串口模块实现“手机隔空烧录”。

图片

“哪个APP?快告诉我名字”,别急,蓝牙串口助手安卓版,下图是正在传输固件的界面。

图片

AVRUBD其实是对 Xmodem 协议的改进,这个我们放在专门的文章进行详细讲解。

BL的分散烧录

我们知道BL的核心功能其实就是程序烧录。那你有没有遇到过比较复杂的情况,如图所示,一个系统(产品)中有多个部件需要烧录固件。

图片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遇到的。主 MCU+CPLD+通信协处理器+采集协处理器就是典型的复杂系统架构。这种产品在批量生产阶段,烧录程序是非常繁琐的。首先需要维护多个固件,再就是需要一个个给每一个部件进行烧写,烧写方式可能还不尽相同。所以我引入了一个机制,叫“BL的分散烧录”。

首先,我们将所有的固件拼装成一个大固件(依次数据拼接),并将这个大固件预先批量烧录到外扩 ROM 中,比如spiFlash;再将主MCU预先烧录好BL;然后进行SMT焊接。

PCBA生产出来之后,只要一上测试工装(首次上电),BL会去外扩ROM中读取大固件,并从中分离出各个小固件,分别以相应的接口烧录到各个部件中去。配合工装的测试命令,直接进行自检。

这样做,批量化生产是非常高效的。当然,这个 BL 开发起来也会有一定难度,最大问题可能还是各个部件烧录接口的实现(有些部件的烧录协议是比较复杂的,比如 STM32 的 SWD 或者 ESP8266 的 SLIP)。

BL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自己的。通常来说,我们并不会把BL设计得非常复杂,原则上它应该尽量短小精炼,以便为APP区节省出更多的ROM空间。毕竟不能喧宾夺主,APP才是产品的主角。

不走寻常路的BL
Bootpatcher

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Bootloader在 ROM 中的位置一定是在 APP 区前面吗?”很显然不是,AVR 就是最好的例子。那如果我们限定是 STM32 呢?似乎是的。上电复位一定是从0X08000000位置开始运行的,而且BL一定是先于APP运行的。

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如果 APP 必须要放在0X08000000位置上的话,请问还有办法实现BL串口烧录吗?要知道APP在运行的时候,是不能 IAP 自己的程序存储器的(就是自己能自己擦出重新烧录新固件)。请看图,BL位于APP之后称之为Bootpatcher。

图片

APP运行时,想要重新烧录自身,它可以直接跳转到后面的BL上,BL运行起来之后开始接收固件文件,暂存校验OK之后,将固件写入到前面的APP区。然后跳转到 0X08000000,或者直接重启。这样新的APP就运行起来了。

这个位于 APP 后面的 BL,我们称之为 Bootpatcher(意为启动补丁)。但是这种作法是有风险的,一旦 APP 区烧录失败,那产品就变砖了。所以这种方法一般不用。

APP反烧BL

前面我们都是在讲BL烧录APP,那如果BL需要升级怎么办呢?用 JLINK。不错,不过有更直接的方法,如图,APP烧录BL区。

图片

这是一种逆向思维,我们在 APP 程序中也实现接收固件文件,暂存校验,然后将其烧录到 BL 区。这种作法与Bootpatcher 同理,也是有一定风险的,但一般都没有问题。

最后
OK,本系列文章对BL进行了详尽的剖析讲解,应该做到了深入浅出,包含基本的原理,以及实例的实现,还有一些知识的扩展。希望能够对大家产生启发,在实际的工作中将这些知识付诸实践。

网友A(2024-03-04):
BootLoader控制着系统的启动过程,因此安全性至关重要。需要实现安全启动机制,以防止未经授权的固件加载或恶意攻击。

网友B:
对BootLoader的版本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是至关重要的。这有助于跟踪和回滚固件更新,以及在需要时执行紧急修复

网友C:
BootLoader必须与特定硬件平台兼容,包括处理器架构、外设等。针对不同硬件平台的BootLoader可能需要定制开发。

网友D:
对于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BootLoader应尽快完成初始化硬件资源和加载应用程序的过程,以减少系统启动时间。

网友E:
果系统支持远程更新,BootLoader还应集成OTA更新功能,使系统能够在运行中接收并应用新的固件版本。

网友F:
在BootLoader的设计中考虑容错性,例如处理错误的启动设备、无效的固件映像等情况。

网友E:
在需要更新应用程序时,BootLoader需要提供更新机制。可以使用ISP(在系统编程)或ICP(在电路编程)方式更新应用程序。确保更新过程稳定可靠,防止数据丢失或损坏。

网友G:
对于需要高安全性的应用,BootLoader需要实现一些安全措施,如加密、解密、数字签名验证等,以防止恶意代码的执行。

网友H:
合理安排BootLoader使用的系统资源,避免与应用程序发生冲突。例如,分配独立的堆栈空间、禁止某些中断等。

网友I:
BootLoader需要能够处理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如加载程序失败、程序运行异常等。在出现异常情况时,BootLoader可能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如重试加载、跳转到错误处理程序等。

楼主:
在部署BootLoader之前,应进行充分的测试,以确保在各种条件下都能稳定工作。

网友J:
在加载主应用程序后,BootLoader可能需要对程序进行验证,以确保其完整性和正确性。这可以通过校验和、数字签名等机制来实现。

网友K:
BootLoader的开发需要进行严格的测试和调试,以确保其稳定性和可靠性。这意味着要使用模拟器、调试器和硬件测试设备来检测和解决潜在问题。

网友L:
设计灵活且可靠的固件更新流程,包括擦除原有程序、接收新程序、写入存储器、验证写入数据正确性以及在更新成功后跳转执行新程序。

网友M:
BootLoader应该能够处理启动过程中的错误情况,比如内存损坏或验证失败,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如尝试重新启动或进入故障模式。

网友N:
BootLoader能正确检测是否有新的应用程序需要加载,如通过特定的启动模式、硬件开关或通信接口接收指示。

网友B:
BootLoader应确保与目标单片机型号和硬件平台兼容。不同的单片机可能有不同的引导模式和引导加载程序的要求。

网友K:
设计BootLoader时,应考虑如何安全地进行固件升级,包括升级过程中的错误处理和回滚机制。

网友O:
BootLoader需要从Flash存储器中读取应用程序并将其加载到内存中。确保加载过程正确,防止数据丢失或损坏。

网友P:
BootLoader不应占用过多的系统资源,如内存和闪存空间,以免影响应用程序的运行。

网友Q:
BootLoader需要在加载应用程序之前完成硬件设备的初始化,如时钟系统、内存配置、GPIO等。确保硬件设备初始化正确,以满足应用程序的运行需求。

网友R:
保持BootLoader的代码简洁,避免不必要的功能和模块。这有助于减少BootLoader占用的存储空间和运行时间,提高系统的启动速度。

网友S:
为了便于其他开发者理解和使用BootLoader,应提供详细的文档和使用示例。

网友:
在某些情况下,BootLoader可能需要提供用户交互界面,例如通过串行端口显示状态信息或接收命令。

网友T:
BootLoader本身也需要能够升级。这通常意味着BootLoader需要包含一种机制来检测并加载新的BootLoader版本。

网友U:
ootLoader通常位于单片机的引导扇区,这是单片机上电或复位后首先执行的区域。因此,需要采取措施保护引导扇区不被误写或破坏,以确保BootLoader的可靠性。

网友V:
BootLoader需要预先存放在单片机存储器的特定区域,通常在地址空间的低端,以确保在系统上电复位后最先执行。
应合理划分存储器空间,预留足够的BootLoader区域,同时确保剩余空间留给用户应用程序。

网友W:
如果BootLoader需要用户干预或选择引导选项,它应该提供清晰的用户界面,以便用户可以轻松操作设备。

网友X:
BootLoader应该能够适应不同的情况,比如从不同的存储介质启动,或者在升级过程中暂停和恢复。

楼主:
BootLoader的开发难点之一是代码编写和构建。这包括硬件初始化和确保代码的稳定性和效率。

网友J:
BootLoader通常需要支持某种通信接口(如UART、USB、SPI、I²C等),以便从外部设备接收新的应用程序代码。

网友Y:
BootLoader通常需要在有限的存储空间内运行,因此必须具有紧凑的代码和高效的执行。这有助于减少启动时间并降低系统开销。

网友Z:
BootLoader应考虑与不同版本的应用程序兼容,以便能够支持旧版本的应用程序升级到新版本。

网友AA:
BootLoader应该设计得足够灵活,以适应未来的需求变化,例如支持新的硬件特性、不同的引导方式或升级策略。

网友AB(2024-04-03):
引导加载程序不应占用太多系统资源,如内存和闪存空间,以免影响应用程序的操作。

网友AC:
为了让其他开发人员理解和使用引导加载程序,您应该提供详细的文档和使用示例。

网友AD:
引导装载程序应该能够适应不同的情况,比如从不同的存储介质启动,或者在升级过程中暂停并恢复。

网友AE:
引导加载程序应该考虑与应用程序的不同版本的兼容性,以便能够支持将应用程序的旧版本升级到新版本。

网友L:
设计BootLoader时应考虑未来可能的功能扩展和应用程序升级。支持通过串口、网络等接口进行固件更新。

网友U:
BootLoader需要实现一种机制来加载主应用程序。这通常涉及从外部存储器(如FLASH存储器)读取程序代码并将其复制到单片机的内部RAM中。这个过程需要确保数据的正确性和完整性。

网友AF(2024-06-06):
在设计引导加载程序时,应该考虑如何安全地升级固件,包括升级过程中的错误处理和回滚机制。

网友AG:
在引导加载程序的设计中考虑容错性,例如处理错误的引导设备、无效的固件映像等。

网友AH(2024-07-06):
在某些情况下,引导加载程序可能需要提供用户界面,例如显示状态信息或通过串口接收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