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什么是晶振?

楼主(2024-01-29):
晶振一般指石英晶体振荡器,也叫晶体振荡器。

晶体振荡器是一种使用逆压电效应的电子振荡器电路,即当电场施加在某些材料上时,它会产生机械变形。因此,它利用压电材料的振动晶体的机械共振来产生具有非常精确频率的电信号。
晶体振荡器具有高稳定性、品质因数、小尺寸和低成本,这使得它们优于其他谐振器,如LC电路、陶瓷谐振器、转叉等。

▲ 晶振实物图

基本构成:从一块石英晶体上按一定方位角切下薄片,在它的两个对应面上涂敷银层作为电极,在每个电极上各焊一根引线接到管脚上,再加上封装外壳就构成了石英晶体谐振器,简称为石英晶体或晶体、晶振。其产品一般用金属外壳封装,也有用玻璃壳、陶瓷或塑料封装的。

电路符号:晶振是电子电路中最常用的电子元件之一,一般用字母“X”、“G”或“Z”表示,单位为Hz,晶振的图形符号如图所示。

网友A:
应用上来说就是为MCU提供时钟基准

网友B:
晶振经常用到,很基础的电子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