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 有限状态机

楼主(2024-01-29):
有限状态机简介
有限状态机(FSM)是许多数字系统中用来控制系统和数据流路径行为的时序电路。FSM的实例包括控制单元和时序。 本实验介绍了两种类型的FSM(Mealy和Moore)的概念,以及开发此类状态机的建模方式。 请参阅Vivado教程,了解如何使用Vivado工具创建项目和验证数字电路。
实验目标
在本次实验中,你将会学到:
  • 对 Mealy FSMs 建模
  • 对 Moore FSMs 建模Mealy FSM(米利型有限状态机)
    有限状态机(FSM)或称简单状态机用于设计计算机程序和时序逻辑电路。它被设想为抽象机器,可以处于有限数量的用户定义状态之一。机器一次只能处于一种状态; 它在任何给定时间所处的状态称为当前状态。 当由触发事件或条件启动时,它可以从一种状态改变为另一种状态; 这称为过渡。特定FSM由其状态列表和每个转换的触发条件定义。
    在现代社会中的许多设备中可以观察到状态机的踪影,这些设备根据发生的事件序列执行预定的动作序列。 简单的例子是自动售货机,当存放硬币的金额达到商品价格时分配产品;电梯在把乘客送达楼上后才会下降;交通灯按一定的时间改变信号来控制车流;以及需要输入一串正确的数字才能打开的组合锁。
    状态机使用两种基本类型建模–Mealy和Moore。 在Mealy机器中,输出取决于当前状态和当前输入。在Moore机器中,输出仅取决于当前状态。
    Mealy型状态机的一般模型由组合过程电路和状态寄存器组成,组合过程电路生成输出和下一个状态,状态寄存器保存当前状态,如下图所示。状态寄存器通常建模为D触发器。状态寄存器必须对时钟边缘敏感。其他块可以使用always过程块或always过程块和dataflow建模语句的混合来建模;always过程块必须对所有输入敏感,并且必须为每个分支定义所有输出,以便将其建模为组合块。两段式Mealy机器可以表示为

下面是奇偶校验校验机的状态图和相关模型:
module mealy_2processes(input clk, input reset, input x, output reg parity); reg state, nextstate;parameter S0=0, S1=1;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 always block to update state if (reset)state <= S0;elsestate <= nextstate;always @(state or x) // always block to compute both output & nextstate beginparity = 1'b0; case(state)S0: if(x)beginparity = 1; nextstate = S1;end elsenextstate = S0;S1: if(x)nextstate = S0;else beginparity = 1; nextstate = S1;endend default:nextstate = S0; endcaseendmodule

三段式Mealy机器的图示及其建模如下:
module mealy_3processes(input clk, input reset, input x, output reg parity); reg state, nextstate;parameter S0=0, S1=1;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 always block to update state if (reset)state <= S0;elsestate <= nextstate;always @(state or x)        // always block to compute output beginparity = 1'b0; case(state)S0: if(x)parity = 1; S1: if(!x)parity = 1;endcase endalways @(state or x)        // always block to compute nextstate beginnextstate = S0; case(state)S0: if(x)nextstate = S1; S1: if(!x)nextstate = S1; endcaseend endmodule

状态分配可以使用独热码(one – hot code),二进制编码,格雷码以及其他编码。通常,综合工具将确定状态分配的编码,但用户也可以通过更改综合属性来强制特定编码,如下所示。状态分配编码将对状态寄存器中使用的位数产生影响;独热编码使用最多的位数,但解码非常快,二进制编码使用最少的位数,但解码较长。
v
使用三段式Mealy状态机的实现一个序列检测器实验要求
Mealy状态机有一个输入(ain)和一个输出(yout)。 当且仅当接收到的1的总数可被3整除时,输出为1(提示:0也算被3整除,但是,在复位周期中不把计数器归为0,复位信号过后把计数器归0——参考模拟波形时间= 200。设计一个testbench并通过behavioral simulation验证模型。 使用SW15作为时钟输入,SW0作为输入,BTNU按钮作为电路的复位输入,LED7:LED4上的1s计数和作为yout输出的LED0。 完成设计流程,生成比特流,并将其下载到Basys3或Nexys4 DDR板。验证功能。
实验步骤
  • 打开Vivado并创建一个空工程并命名为lab10_1。
  • 创建并添加使用SW15作为时钟输入,SW0作为输入,BTNU按钮作为电路的复位输入,LED7:LED4上的1s计数和作为yout输出的LED0。
  • 编写仿真文件来验证代码的正确
  • 在工程中添加适当的管脚约束的XDC文件,并加入相关联的管脚,使用SW15作为时钟输入,SW0作为输入,BTNU按钮作为电路的复位输入,LED7:LED4上的1s计数和作为yout输出的LED0。
  • 综合,实现设计。
  • 生成比特流文件,下载到Nexys4开发板上,验证功能。
    参考代码和分析
    module lab10_1(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ain, output reg [3:0]count, output reg yout );
    parameter s0=0, s1=1,s2=2; reg [1:0]state,nextstate;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state<=s0; count<=4’b0; end else begin state<=nextstate; if(ain) count<=count+1; end end
    always@(*) begin     yout=0;     case(state)     s0:if(!ain)     yout=1;     s2:if(ain)     yout=1;     endcase end always@(*) begin     case(state)     s0:if(ain)     nextstate=s1;     else     nextstate=s0;     s1:if(ain)     nextstate=s2;     else     nextstate=s1;     s2:if(ain)     nextstate=s0;     else     nextstate=s2;     endcase end  endmodule 米利型的输出是和当前状态以及输入都相关的,所以这里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是摩尔型的话输入只与当前状态相关,之后也会有介绍。 ## Moore FSM(摩尔型有限状态机) Moore型有限状态机的一般模型如下所示。 其输出由状态寄存器块生成。 使用当前输入和当前状态确定下一状态。 这里的状态寄存器也使用D触发器建模。 通常,Moore机器使用三个块来描述,其中一个块必须是顺序的,另外两个块可以使用always块或always和dataflow建模结构的组合来建模。

v
以下是使用Moore型有限状态机实现的奇偶校验器的状态图。与之关联模型如下所示。
v
module moore_3processes(input clk, input reset, input x, output reg parity); reg state, nextstate;parameter S0=0, S1=1;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 always block to update state if (reset)state <= S0;elsestate <= nextstate;always @(state)        // always block to compute output begincase(state)S0: parity = 0; S1: parity = 1;endcaseendalways @(state or x)        // always block to compute nextstate beginnextstate = S0; case(state)S0: if(x)nextstate = S1; S1: if(!x)nextstate = S1;endcaseendendmodule

在本例中,输出块很简单,可以使用dataflow建模构造进行建模。 可以使用以下代码代替always块。 您还需要将输出类型从reg更改为wire。
assign parity = (state==S0) ? 1'b0: 1'b1; ## 使用三段式Moore状态机的实现一个序列检测器 ### 实验要求 Moore状态机有一个输入(ain)和一个输出(yout)。 当且仅当接收到的1的总数可被3整除时,输出为1(提示:0也算被3整除,但是,在复位周期中不把计数器归为0,复位信号过后把计数器归0——参考模拟波形时间= 200。设计一个testbench并通过behavioral simulation验证模型。 使用SW15作为时钟输入,SW0作为输入,BTNU按钮作为电路的复位输入,LED7:LED4上的1s计数和作为yout输出的LED0。 完成设计流程,生成比特流,并将其下载到Basys3或Nexys4 DDR板。验证功能。

实验步骤
  • 打开Vivado并创建一个空工程并命名为lab10_2。
  • 创建并添加使用SW15作为时钟输入,SW0作为输入,BTNU按钮作为电路的复位输入,LED7:LED4上的1s计数和作为yout输出的LED0。
  • 编写仿真文件来验证代码的正确
  • 在工程中添加适当的管脚约束的XDC文件,并加入相关联的管脚,使用SW15作为时钟输入,SW0作为输入,BTNU按钮作为电路的复位输入,LED7:LED4上的1s计数和作为yout输出的LED0。
  • 综合,实现设计。
  • 生成比特流文件,下载到Nexys4开发板上,验证功能。
    参考代码和分析
    module lab10_2(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ain, output reg [3:0]count, output reg yout );
    parameter s0=0, s1=1,s2=2; reg [1:0]state,nextstate;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state<=s0; count<=4’b0; end else begin state<=nextstate; if(ain) count<=count+1; end end always@() begin case(state) s0:yout=1; default:yout=0; endcase end always@() begin case(state) s0:if(ain) nextstate=s1; else nextstate=s0; s1:if(ain) nextstate=s2; else nextstate=s1; s2:if(ain) nextstate=s0; else nextstate=s2; endcase end endmodule

摩尔型相较米利型输出的状态只与输入相关
扩展实验内容扩展实验1
使用三段式Moore状态机或者Mealy状态机实现一个序列检测器。
Moore状态机有两个输入(ain [1:0])和一个输出(yout)。 除非出现以下输入序列之一,否则输出将从0开始并保持为常量值:
  • 输入序列ain [1:0] = 01,00使输出变为0
  • 输入序列ain [1:0] = 11,00使输出变为1
  • 输入序列ain [1:0] = 10,00使输出切换。实验要求
    打开Vivado并创建一个空工程并命名为lab10_kuozhan1。设计一个testbench(类似于下面显示的波形)并通过behavioral simulation验证模型。 使用SW15作为时钟输入,SW1-SW0作为ain [1:0]输入,BTNU按钮作为电路的复位输入,LED0作为yout输出。 完成设计流程,生成比特流,并将其下载到Basys3或Nexys4 DDR板。 验证功能。
    仿真示意图如下:

扩展实验2
使用ROM设计一个特定的计数计数器(下面列出的计数序列)来开发一个Mealy状态机。
实验要求
打开Vivado并创建一个空工程并命名为lab10_kuozhan2。设计一个testbench并通过behavioral simulation验证模型。 使用SW15作为时钟输入,BTNU按钮作为电路的复位输入,LED2:LED0作为计数器的计数输出。 完成设计流程,生成比特流,并将其下载到Basys3或Nexys4 DDR板。 验证功能。
计数序列是: 000, 001, 011, 101, 111, 010 (repeat) 000, …
总结
在这个实验中,您学习了Mealy和Moore状态机建模方法。还设计并实现了序列检测器、序列生成器和编码转换器,实践了两段和三段式的状态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