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代问---开关电源问题求助

楼主(2024-01-29):
输出电压正常,反馈电压不正常,UCC28C42有时会进行保护,有时无驱动波形输出,这是为啥?
COMP引脚波形:

MOS驱动波形:

原理图:

网友A:
记得光偶供电电阻接输出整流管后的前级滤波电路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收到,我有时间会按坛友的思路测试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