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5.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步进电机如何驱动?原理没你想象的那么难。

楼主(2024-01-30):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步进电机如何驱动,原理没你想的那么难。

生活中我们遇见很多将电能转换成动能的装置,电动机最为常见,电动机又分为很多种
今天我们就相互学习一下步进电机如何驱动。
步进电机是一种相对复杂的旋转电机,它可以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用于实现各种机械运动,能够实现精确的角度控制,是工业自动化中常用的关键部件之一
一、工业
智能硬件设备
  步进电机可以用于智能硬件设备,如3D打印机、激光雕刻机等设备中,都需要步进电机来控制机械部件的运动,步进电机可以实现任意角度、任意位置的精确控制,可以满足智能硬件设备的高精度要求。

二,医疗设备
  步进电机可以用于医疗设备,如手术机器人,都需要步进电机来控制机械部件的运动,使其可以实现任意角度的精确控制,确保医疗设备的安全操作,提高治疗效果。
三,智能家居
  步进电机也可以用于家用智能家居,如智能窗帘、智能门窗、智能安防设备等,都需要步进电机来控制机械部件的运动,使其可以实现任意位置的精确控制,可以满足家用智能家居的自动化控制要求。
、其他领域
步进电机还可以用于其他领域,如安防监控、电玩机械、办公设备等,都可以使用步进电机来控制机械部件的运动,使其可以实现任意位置的精确控制,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
为何步进电机应用如此广泛呢?
  是因为步进电机是将电脉冲信号转变为角位移或线位移的开环控制元件。在非超载的情况下,电机的转速、停止的位置只取决于脉冲信号的频率和脉冲数,而不受负载变化的影响,当步进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称为"步距角",它的旋转是以固定的角度一步一步运行的。可以通过控制脉冲个数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同时可以通过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
不需要减速机就能实现电机输出角度控制
步进电机以二、四相电机为主,二相电机工作方式有二相四拍和二相八拍二种,具体分配如下:二相四拍为,步距角为1.8;二相八拍为,步距角为0.9度。
当电机绕组通电时序为AB-BC-CD-DA()时为正转,通电时序为DA-CA-BC-AB()时为反转。

步进电机的应用如此广泛我们如何在DIY中使用步进电机呢?当然如果说图省事完全可以购买步进电机驱动器直接使用。可是通过学习你会发现只要一个简单的模块加上简单的编程(可以说是积木搭建就行了)。
我手里刚好有个四线的步进电机我们就以它为例
正好手里也有一个L298N 模块就能轻松驱动步进电机成本也就几块钱,那是相当的便宜而且好用。

步进电机有四根电线我们先从接线开始,
第一种方法就是万用表从测量法因为他是两组分开的线圈只要量得两根线相通即为一组。
第二种方法就是,将步进电机的任意两个线进行短接,然后用手去转动电机转子发现和没有短接时阻力变大,那这两根线为一组,
将这两根接入L298n模块的输出一组电机上,另外两个接入另一组上即可。接线轻松搞定。如图。
  再加上简单的编程即可。编程这里非常简单步进电机部分只有两个模块,一个是初始化一个是旋转步数。
我们可以根据步进电机的接线进行编辑初始化,和步进电机型号来确定步进电机需要运行的距离。切忌这里的移动步数可不是圈数哦而是步进电机的旋转角度。这和电机的型号有关。
虽说步进电机并没有其他普通电机那样容易操控,可是他运行精度高啊。而且用我这种办法是不是也很简单呢?

@21小跑堂 :还需继续努力
一种简单点步进驱动方式,利用L298N模块降低步进驱动入门难度,实现步行电机的旋转,此方式仅限于旋转电机,对于精度等控制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A:
买了步进电机,还没用,不知道做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