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C2000系列型号及性能划分

楼主(2024-01-30):
好久没关注了,看看TI最新的产品型号,在完全没有兼容性的情况下,如果更新迭代设计比较简单,
方便使用者升级

楼主:
在过去的 25 年里,C2000 不断拓展我们在实时控制方面的专业知识,提供出色的产品,包括我们在实时应用开发方面为客户提供的专业支持。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仍然在于开发具有超高实时性能的产品、适用于目标应用的创新系统级参考设计、先进的算法研究以及我们对客户的支持。

对于超高实时性能产品,我们并不只关注 MHz 或 MIPS,我们还关注总体信号链性能,即我们通过高速 ADC 捕获传感器的模拟输入,经过较短的计算周期,然后控制 PWM 驱动功率组件,整个过程需要满足应用的时序要求。例如,我们引入了三角函数加速器 (TMU),这是我们 C28 DSP 内核中的协处理器功能,此 TMU 可以减少 SIN() 和 COS() 的指令周期数,而无需增加 MHz,这对高级电机控制等应用非常重要。我们比较了信号链性能与基于 ARM 的产品,并发现我们的性能比运行更高 MHz 的设备性能更好。

另一个例子是,最近有电源应用逐步放弃使用 MOSFET,开始改用 SiC 或 GaN。GaN 的好处是,我们可以支持高得多的开关频率,从而实现总体功率密度性能以及降低散热要求。我们的高分辨率 PWM 为高开关频率而设计,并已经使用 C2000+GaN 开发了许多不同的参考设计,可实现不同的电源拓扑。这有助于客户解决功率密度问题,以及节省在产品中采用 GaN 解决方案的研发时间。我们还意识到,对于我们的许多实时应用来说,EMI 是一个问题,因此我们通过使用可配置逻辑块 (CLB) 引入我们的有源 EMI 滤波器解决方案。

凭借我们 25 年的实时控制经验,我们能够了解客户的问题,并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创新方法。这是我们在实时领域拥有的关键能力。

网友A:
说实话,最近这两年,TI的MCU产品线也是感觉到压力了,更新也是做的比较频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最近这两年,TI的MCU产品线也是感觉到压力了,更新也是做的比较频繁的。 ...

加油版主   一起共创个产品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