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单片机变量存储大小由什么决定?

楼主(2024-01-30):
int、long int 有多大?结构体占多大空间?

网友A:
这个感觉主要是看ram和flash的大小

网友B:
这些变量类型有多大 跟单片机是多少位的有关系吗

网友C:
结构体应该和结构体内变量的数量有关系吧

网友D:
对于不包含,数组和指针的结构体,知道各个成员所占内存大小后,可以直接相加,不过相加的时候必须保证前面的成员变量的内存所占内存必须是下一个成员变量所占内存的整倍数,如果不够就补上;并且最后的结果必须要是所占内存空间最大的成员变量的整倍数

网友E:
FLASH和RAM的大小

网友F:
这个 跟使用的c语言的版本有关系吗

网友G:
我觉得只跟变量的类型有关系

网友H(2024-06-18):
单片机变量存储大小主要由处理器位数、变量的类型、编译器、存储容量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共同决定。

网友I:
结构体有个字节对齐问题,占用会稍大点